[求助]谁有铸铁表面磷化的资料

楼主(2006-12-28):
各位大虾哪位有铸铁磷化的具体资料能发个吗?包括 原料配方 加工方法 反应时的具体的状况 还有配料出现偏差时的结果资料

(小弟在化工市场买的磷化液磷化不上,不知道是假的也不知道事自己操作方法有误,希望大虾们能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楼主:
Re: 谁有铸铁表面磷化的资料

各位大虾有防锈水的配方没?我用亚硝酸纳溶液防锈怎么老是铸件表面发绿 然后几小时就锈了 我试了浓度在5%,10%,20%都不行 谁有好的方法教教小弟!!! 谢谢

网友(2008-01-06):
磷化是一整套流程工序,磷化不上有很多原因,可能是油没有除干净,其次是磷化液有问题,
   一般买现成的磷化液即可,自己配的磷化液品质比较差,铸铁件是非常适合磷化的。一般磷化液生产厂家都会附有作业指导书。
   用亚硝酸钠方铸件效果并不是很好,如果是工序间防锈可以上工序间防锈剂,一般防三个月,
如果长期保存,建议使用优质防锈油。

网友(2021-06-02):
直接用防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