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电机刹车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28):
<>最近我车间使用的起重机即行车上的电葫芦上下电机出现了刹车不灵的状况,我们对其进行了修理,从更换刹车皮、刹车弹簧和调节刹车间隙都没有见效,这是我们以往没有遇到的。哪位内行给我指点一、二。
<>在此多谢

网友:

如果是你说的那样的话,估计还是弹簧问题,以前我们公司也遇到过

网友:

不知道你的刹车失灵具体情况,应该是以上几个地方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是偶尔失灵,可能是工作时间太长,导致锥形电机过热,

网友(2007-02-25):

应该是弹簧相关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机械上的连接问题,如果你是在负载实验的话
花键有的时候磨损卡住

楼主:

狼天说得对,我后来是解决的花键问题.

网友:

是不是刹不住车,无论怎样调都刹不住?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你检查一下电动葫芦卷筒内的二节轴,有可能是二节轴长了点,我以前遇到过此类情况,后来把二节轴截短了几毫米,刹车才起了作用。

网友:

可能是锥形电机后盖制动表面经长期使用表面粗糙度变小,摩檫系数变小的原因。

网友(2008-01-13):
锥形电机刹车问题

可在锥形电机后盖制动表面和刹车皮表面间加上一些松香,让其两者自行摩檫.松香可以消除锥形电机后盖制动表面和刹车皮表面间产生电机出现了刹车不灵的一层物质同时也可消除电机刹车时噪声

网友:
花键有咩问题?.

网友:
把电机换新的就行,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给谁省啊!

网友(2008-04-26):
够不节约的解决办法

网友(2009-06-11):
和我联系,我的电话13858214605

网友:
如果调整无效,建议更换刹车摩擦片。

网友(2009-12-22):
有可能是花键磨损不归位造成的

网友(2011-02-12):
我是做锥形电机销售和维修的加我QQ:543118413希望我能帮到你

网友(2012-03-13):
葫芦的刹车很简单,刹车副(即主被动摩擦片)、弹簧、花键配合副。造成刹车失灵或效果不好(轻载有效;重载下滑)的原因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主被动摩擦片间的摩擦系数低,造成因素有3,1是磨光了,2是有油泥,3是不平。建议你检查后两个因素(刚换的)油泥和刹车片(质量问题);二是弹簧压力低,此种原因一般是老电机。试试吧

网友(2012-10-11):
如果以上原因都不是建议看下电机后盖摩擦面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