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06-12-28):
麻烦大家,粗糙度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只能用Ra来表示,准确的概念怎么表述。谢谢!!!

网友:

有人能解释一下这个初级问题吗?

网友:

建议参考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
一般粗糙度有三个指标
平均粗糙轮廓度指标ra
最大轮廓幅度指标rz
轮廓之间的间距

网友:

粗糙度的实际标注是比较复杂的,内面还有许多可选规定

网友:

在论坛里已经有过这样讨论,建议楼主去“表面工程”栏目看看,在这先还发一个关于粗糙度标准的对照表,供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