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6-12-28):
现我公司产品中有一零件,材料为QT500-7,由于些零件下方有一镁合金熔炉,需长时间保温在650度,所以致使球铁零件的变形相当大。
请教各们高手,在此工况下采用何种热处理工艺能使得此零件的变形量减小!

网友:
Re: 球墨铸铁热处理---[求助]

你选用的材质是普通材质,零件变形的原因是铸铁的生长性,因此你的材质有问题,要用RQTSi4或RQTSI5均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2008-07-15):
球墨铸铁的热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 退火
目的:一般是为了获得铁素体基体,提高其塑性与韧性,改善切削加工性,以及消除铸造内应力。
1. 高温退火:高温退火工艺是把铸件加热至共析温度范围以上,即900-950℃,保温2-4小时,使铸件发生第一阶段石墨化,然后随炉缓慢冷却至600℃,使铸件发生中间和第二阶段石墨化,再出炉空冷。
2. 低温退火:低温退火工艺是把铸件加热至共析温度范围附近,即720-760℃,保温2-8小时,使铸件发生第二阶段石墨化,然后随炉缓冷至600℃,再出炉空冷。

二. 正火
目的:使铸态下基体的混合组织变为珠光体基体,从而提高其强度和耐磨性。
1. 高温正火:是把铸件加热至共析温度范围以上,一般为880-920℃,保温1-3小时,使基体组织全部奥氏体化,然后出炉空冷,使其在共析温度范围内由于快冷而获得珠光体基体。
2. 低温正火:是把铸件加热至共析温度范围内,即840-860℃,保温1-4小时,使基体组织部分奥氏体化,然后出炉空冷。提高了铸件的韧性与塑性,但强度较低。

三. 等温淬火
球墨铸铁进行正火处理虽然应用很广,但当铸件形状复杂,又需要高的综合机械性能时,则正火处理已很难满足技术要求,而往往采用等温淬火。
其工艺是把铸件加热至860-920℃,保温一定时间(约为钢的一倍),然后快速放入温度为250-350℃的等温盐浴中进行半小时至一个半小时的等温处理,然后取出空冷。

四. 调质处理
对于受力复杂、截面尺寸较大、综合机械性能要求高的铸件,如采用正火或等温淬火已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故往往采用调质处理(淬火+高温回火)
调质处理的淬火时间和保温时间,基本上与等温淬火相同,即加热温度为860-920℃,为了避免淬火冷却时产生开裂,除形状简单的铸件采用水冷外,一般都采用油冷。淬火后组织为细片状马氏体和球状石墨。然后再加热到550-600℃,回火2-6小时。

球墨铸铁可进行多种热处理如QT400可退火,QT700可正火加回火,但感应加热表面淬火前,最好先进行正火处理。

网友(2012-06-22):
找啦 好久  终于增长知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墨铸铁的热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 退火

说的蛮好的,同意

网友:
退火火还能保住500-7的机械性能吗?这种不均匀受热的情况的变形与热处理方法有关吗?是否与铸铁的导热性差有关.

网友:
要用RQTSi4或RQTSI5这二种是耐热铸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