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20v10A的伺服系统驱动80V7.6A的电机---[请教]

楼主(2006-12-28):
<>请教
<>用220v10A的伺服系统驱动80V7.6A的电机 刚好能带动负载 但电机发烫 如改用匹配的伺服系统还能不能带动负载
<>选的是日本山洋的直流伺服电机 带测速机 V850-012

网友:

改用匹配的伺服系统应该是可以带动负载

不过由于电机发烫,所以为了保险期间,建议相关型号放足余量

网友:

还有,建议在生产中尽量产用配套的伺服与伺服驱动。

不然以后会给你带来很多无法处理和解释的麻烦~~

楼主:

谢谢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