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用在军工和航天上面的蓝油---[请教]

楼主(2006-12-28):
请教各位大虾 ,国外用在军工和航天上面的"蓝油",具体性能以及优缺点,请知情的大虾,给小弟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2009-03-19):
学习了,好多还没有见

网友:
所谓的蓝油,其牌号是skydrol ld4,腐蚀性较强,目前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已经改为skydrol 500b4了,相比起来腐蚀性较弱。

网友(2009-06-10):
兰油是一种磷酸酯基合成液压油,波音标准BMS3-11,常用于民航飞机的液压系统,具有很好的阻燃性能及液压综合性能,但对大部分塑料及外层涂料有腐蚀,气味刺激有毒性。

网友(2011-11-23):
我最近要做一套高温液压泵站,客户指定介质就是SKYDROL LD-4,试验温度最高100摄氏度,有专家能给指点一下,在液压元件选择方面要特别注意什么吗?我现在初步选择密封材质为氟橡胶,但是油泵厂家说这个介质的油泵需要用不锈钢加工,他们做不了,我无语了,有专家有这方面的经验吗?指点一二啊,不生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