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组装机器方案---[附图,探讨]

楼主(2006-12-28):
准备做一台3件组装机,零件测绘图在附件,老大要求一次组装5个,我感觉一个都很苦难,到现在连方案都没想到呢,没办法,自动化刚入门,请教高手指点一下,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提,另:如5个有困难,一个或以上的方案也行,多谢了

图纸为2000 .dwg格式

三件组合.dwg

网友:
Re: 自动组装机器方案征集

叶飘零 网友好!

看明白了,有什么困难,请详细说明。
如果,你要是事先拿个方案上来,再让大家讨论的话,对你的进步会更大。

syw  061228---21.17

楼主:

syw开门造车 前辈您好!我就是想不到方案,所以来社区请教的,我现在只能解决3个零件的自动送料问题。

现在的困难就是用什么方法把它们装起来,比如什么结构的方案可以行的通,感觉很难精确定位,并且是要多个同时组装,存在同时定位的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用治具,5个装在一起。用电动缸(直线机械手)交叉装配。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治具,5个装在一起。用电动缸(直线机械手)交叉装配。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

现在产线是手工用镊子组装,考虑生产效率,用治具可能还没手工直接装效率高。

另:能简单介绍一下----用电动缸(直线机械手)交叉装配---吗?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网友:

落料可以吗??

网友:

1   对零件先进行分选, 对薄片件进行立式分选,之后进行叠层。
2  对要装的件按顺序顶出就位,依次装配,薄片件采用吸附,
3  装配好后可以采用人工或自动检查,装配有误的可以从线上推出。

楼主:

落料不行,零件已经加工好的,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压进,铜环可能还能落进去,但难以保证每一个都落进去,机器组装时稳定性可能会有问题,同时如何做到准确定位也是没好办法解决的问题。

 薄片件或许可以吸附,要自制真空吸嘴,由于薄片中间有4个小孔,使制作吸嘴有一定难度,不过可以试用一下。但薄片与腔体的间隙只有1条丝,最大也不会超过2条,很难准确定位装配。

检测可以采用感应器自动检测,不合格的可以气吹排除,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不知道用振盘上料时表面刮擦会不会对产品有没有影响?(表面镀层和膜)

如果其不影响产品质量,可以振盘上料。

如果会影响,现在生产时是怎样包装运输的?(也有办法。

环件用机械手(气爪)抓取上料,定位夹具(工装)的设计有一点技巧:二次定位。

薄片如果要区分正反面会麻烦一点,也可以做。采用吸是可以的,不过吸的时候要定位。

导向压入。塑胶件的入口处应该有倒角。

更小的端子都可以做,一次做一个是可以。

如果一次做多个,对这三件零件的一致性和夹具等精度要求更高,不良率会增加很多。

建议一次装两个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振盘上料时表面刮擦会不会对产品有没有影响?(表面镀层和膜)

如果其不影响产品质量,可以振盘上料。

如果会影响,现在生产时是怎样包装运输的?(也有办法。

环件用机械手(气爪)抓取上料,定位夹具(工装)的设计有一点技巧:二次定位。

薄片如果要区分正反面会麻烦一点,也可以做。采用吸是可以的,不过吸的时候要定位。

导向压入。塑胶件的入口处应该有倒角。

更小的端子都可以做,一次做一个是可以。

如果一次做多个,对这三件零件的一致性和夹具等精度要求更高,不良率会增加很多。

建议一次装两个先试一下。

振盘上料不会影响产品质量,关于上料问题我已有办法解决,其中薄片和塑胶腔体是分正反面的。

现在生产是用普通的带密封条的袋子装的,没什么特殊防护。

关于你说的二次定位不是很理解,能否再详解一下?

塑胶口肉眼看是没有倒角的,不过可能存在很小的脱模斜度,但基本没什没帮助的,由于尺寸太小,基本可以看做没有

我暂时也是想先考虑一次做一个,要是能实现多个最好,不过经理要求一次5个,不管他,以客观事实为准

多谢海山网友的指点!另烦请解释一下夹具的二次定位问题,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