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EMA的一点浅见

楼主(2006-12-28):
刚从工程师群看到有兄弟在做系统设计时出问题了,让我想起设计人员必须做的一门功课

那就是把FEMA做好。下面就为大家奉献一点拙见。

FEMA是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有DFEMA和PFEMA之分,DFEMA是只在设计阶段对产品进行风险规避的行为,以我呆的行业为例:如果设计的产品根本就制造不出来,那就是失败的案子,或者公差留的过小或者过大,将影响组装,也不行!所有这些都要形成文件,规范下来。另外就是要挖空心思想产品制造出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如何规避!设计做多了,经验就有了,以后每个案子都可以拿原来的来参考,并且要不断更新FEMA,这样以后就不会犯相同的错误,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提升品质!

再来说说PFEMA,是产品制造过程中的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个人认为这是工艺方面的问题,我主要从事设计的,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不过也是为了以后不犯相同的错误而建立的。同样重要!比如说热处理行业,时间和温度就很重要,这些都要规范,要形成文件,有个好处就是,不管以后师傅是走是留,文件在那里,有办法可循~!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拙见,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共同提升中华民族的设计和制造水平!!

网友:

FMEA格式

网友:

ppt格式的文件用什么打开? 设计错误有些是很令人痛苦的,与设计者经验水平有关。一个公司的经验如果能够积累,的确也能够使后来者少走些弯路。比如说,某一个应力或变形许用值多少比较合适,如果能把已有的成功经验明确的记载、规定下来,后来者参照这个值去做,就可能可以规避设计不到位的情况。但公司一般都不会去做这个工作的。另一方面,这种积累可能在一些时候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但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具体说来是不能解决新问题,因此设计错误,我认为与FEMA(具体是什么?)不一定有关系。目前来说,这样的工作(应该类似的有ISO工作)在很多公司里不讲实效而流于形式,乃至为形式所束缚,违背了这些东西的初衷,不值得提倡和效仿。总之,我认为,这是一种管理方法,和技术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有一个帖子里说的工序积累,我觉得倒是很有意义,很值得探讨和实践的。

网友(2010-10-06):
回复 网友A: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