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阀在系统中怎样使用---[请教]

楼主(2006-12-28):
请问平衡阀在系统中怎样使用的呢?

网友:

平衡阀主要是防止有超越负载的油缸在运动时速度失控而设置的,另外它还有一个支撑作用比如我们看到起重机的吊臂,就是在吊臂举起不动时防止它下滑。

网友(2007-01-27):

同意2楼的观点,一般将平衡阀安装在油缸附近防止软管破裂造成事故。

网友(2009-03-11):
求助

有没有液压系统同步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