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零件,做中性盐雾腐蚀性能试验---[请教]

楼主(2006-12-28):
表面处理零件做中性盐雾腐蚀性能试验后的判断标准?

公司作盐雾性能试验已多时,可成文的标准的判断依据却至今未落实,手头也没有相关的资料可寻。

故特此发帖求助各位大家!

楼主:

大家帮帮忙。

( e$ A$ @% u m- n

老鹰前辈,还有我同样尊敬的小爱前辈,实在没办法只好搬您二位出来了。希望前辈大家可以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

呵呵,表面工程方面社区还没有发现高手。你耐心等待高人出现,我给你置为精华。

楼主:

多谢老鹰前辈!

就算到此为止,在下也可心满意足了。

网友:

国家标准:GB/T2423.17-93中型盐雾试验标准(NSS)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Ka:盐雾试验方法

1 试验目的
本标准用于考核材料及其防护层的抗盐雾腐蚀能力,以及相似防护层的工艺质量比较,也可用
来考核某些产品抗盐雾腐蚀能力。
本标准不作为通用的腐蚀试验方法。
2 试验设备
2.1 用于制造试验设备的材料必须是抗盐雾腐蚀的和不影响试验结果的。
2.2 试验设备中的条件应该保持在本标准第3章规定的限度之内。
2.3 盐雾不得直接喷射到试验样品上。
2.4 试验设备内部的顶和壁等部位所聚集的水珠不得滴落在试验样品上。
2.5 试验设备内外气压必须平衡。
3 试验条件
3.1 盐溶液采用氯化钠(化学纯以上)和蒸馏水配置,其浓度为5±0.1%(重量)。物化后的收集液,除
挡板挡回部分外,不得重复使用。
3.2 雾化前的盐溶液的PH值在6.5~7.2(35℃)之间。配置盐溶液时,允许采用化学纯以上的稀盐酸或
氢氧化钠水溶液来调整PH值,但浓度仍须符合地3.1条的规定。
3.4 用面积为80cm2的漏斗收集连续雾化16h的盐雾沉降量,有效空间内任一位置的沉降率为:
1.0~2.0ml / h.80cm2。
3.5 本标准采用连续雾化,推荐的标准试验时间为16、24、48、96、168、336、672h。
3.6 雾化时必须防止油污、尘埃等杂质和喷射空气的温、湿度影响有效空间的试验条件。
4 试验程序
4.1 初始检测
试验前,试验样品必须进行外观检查,以及按有关标准进行其它项目的性能测定。试件样品表
面必须干净、无油污、无临时性的防护层和其它弊病。
4.2 条件试验
试验样品不得相互接触,它们的间隔距离应是不影响盐雾能自由降落在试件样品上,以及一个
试验样品上的盐溶液不得滴落在其它试验样品上。
试验样品放置位置由有关标准确定,一般按产品和材料使用状态放置(包括外罩等);平板试验
样品需使受试面与垂直方向成30°角。
试验样品放置后按第3章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条件试验,试验持续时间按有关标准规定从第3.5
条的规定中选取。
4.3 恢复
试验结束后,用流动水轻轻洗掉试验样品表面盐沉积物,再在蒸馏水中漂洗,洗涤水温不得超
过35℃,然后在标准的恢复大气条件下恢复1~2h,或按有关标准规定的其它恢复条件和时间。
4.4 最后检测
恢复后的试验样品应及时检查记录,检查项目、试验结果评定和合格要求均由有关标准规定。
4.5 采用本试验方法时,应对下列项目作出具体规定:
a.初始检测  b.安装细节  c.试验持续时间  d.恢复  e.最后检测

楼主:

有收获!

多谢流星文人朋友拔刀相助。

网友:

试验标准可按GB10125进行,
判断标准呢?就要看客户或企业自身要求了,常用有72H没白锈192H没红锈和48H没白锈96H没红锈等等

楼主:

多谢阿朗兄弟!

网友:

怎么一下载就要钱呀?有没有不要钱的?

网友(2007-01-31):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找了很久的标准,却总找不到符合要求的资料。最多只能找到一个范围内有几个锈点的等级标准,至于多长时间的等级标准却未曾找到。只能根据各用户的自身要求来衡量。
    总感觉缺少了一些行业标准,因为我们客户在美国,一批镀锌的产品要求做盐雾测试,但由于对方对这方面不了解只提供说它的工作环境是在户外,所以对我们测试来说也没一个确定的方向。只能做好测试记录,将数据供其参考。
    不知各位有没好的方法

网友(2007-06-11):

为什么我的毕业论文是三种防锈剂的防锈效果比较研究,我学热处理的,对它一窍不通也就算了,现在都快要结束了,我还是觉得没有东西可以写- -#

网友:

这个有国家标准的啊,附上PDF文件,希望资料能帮上忙。GB-T10125-1997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网友:

达克罗耐盐雾实验最低500个小时,500小时没有红锈

楼主(2007-08-07):

多谢筱明网友!

网友:

国外应该标准比较齐全,特别是ASTM不过都是要钱的,下载不了

网友:

日本的

网友:

国家标准中有中性盐雾试验的具体实施过程与评定方法,同时你也可以向做当地的金属检验部门查询。或者去书店看看有标准系列的书籍查询。

网友:

  我有几个问题想向你请教:1. 你在帖里说的72H这些数据,是根据客户要求定的吗?有没有国家或国际的依据或标准?

  希望以后能常交流这方面的经验。标准太多了,就是没有实用的,国家这些编写标准的也不知道天天做什么。郁闷啊。

网友(2007-10-08):
感謝分享!…..
努力學習中……

网友(2007-11-16):
前些天刚从其他论坛上搞到的,送给你了!

网友(2008-03-16):
有没有这样的标准,就是佐证盐雾试验结果的,试验12小时没有生锈,那在常规环境下等耐蚀多久,试验96HOK那在常规条件下等耐多久?在线等大侠gaojiansanmin@163.com

网友(2008-04-24):
"有没有这样的标准,就是佐证盐雾试验结果的,试验12小时没有生锈,那在常规环境下等耐蚀多久,试验96HOK那在常规条件下等耐多久?",我正在开展此课题的验证,每次上级主管问这个问题时,很让人头疼

网友(2009-07-22):
评定等级怎么没有呢,

网友:
盐雾试验标准:GB/T 10125-1997
试样的评级标准:GB/T 6461-2002

网友(2011-04-14):
能不能下载不要钱啊

网友:
判断标准,客人没有要求吗?

我们公司表面钝化处理后的不锈钢产品,要求盐雾24小时,5%盐水浓度,恒温35度。表面没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