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铝焊接---[紧急求助]

楼主(2006-12-29):
各位专家!请帮忙!!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把一根铜棒(直径30)插入一根铝棒(直径50)中.(铝棒打孔)铜棒和铝棒的接触面我想密封,可用什么方法?我现在是用的锡焊,可是铝不粘.我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急急!!谢谢!!

网友:

只能扦焊。

网友:

2楼说的对,铜铝属于不同类型的产品焊接,可以采用钎韩焊接,具体的焊接工艺及钎料可以去社区里找找,好象社区里已经有几本焊接手册,手册里面讲解的很详细了,应该会有你所需的知识。

网友:

可用钎焊,摩擦焊,电阻焊等焊接方,不过这需要一定的焊接经验和焊接技术,以下是钎焊的几种选型:

1)选L501+QJ203钎焊;锌锡焊料焊接,冒白烟即焊成;

2)选L502+QJ203钎焊;锌镉焊料焊接,冒白烟即焊成;有毒的,熔点低;

3)选8515(熔点450-480度)或982(400度)锌铝合金焊丝,配QJ201焊剂,或配低温软钎剂焊膏;

4)做铜铝接头批量生产选用上述焊料环,可成批生产;炉中钎焊/高频钎焊

5)选Ag35CuZnIn银铟焊料;Ag30CuZnSn银锌料;Ag20CuZnCd

银镉焊料配低温焊剂焊膏;

还有,在焊前要清理铝件表面的氧化铝。

网友:

4楼的很专业,不过选设备时我建议先高频焊机。
一:焊接温度与以深度好控制。速度快。
二:设备厂家可以根据焊接工件的形状制作相关高频头。

楼主:

谢谢各位!
这个我会按你们的方法试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让铜铝是过盈配合,搭接深度为80MM.我如何计算其过盈量(加热).

网友:

请各位设计工程师帮助计算一下,感谢!

网友:

可选用TIG或MAG焊,注意铝棒表面的氧化层要处理干净,我认为最好是焊MAG焊。

网友:

看来8楼是位焊接高手,欢迎常到焊接版块来看看!
也希望您能够积极留下您宝贵的经验,为社区的壮大奉献力量!

网友:

我们是做铜铝双金属焊接设备的~~我们的设备铜铝锡焊焊接牢靠~导电性好~铜铝之间因有锡过度
不产生电位差~所以不会电腐蚀.

网友:

以下为焊接样件,高频钎焊

网友:

铜件堆焊银过渡层,与铝钎焊,硼砂作焊剂

网友:

焊接到一起的目的是什么?
可不可以用螺纹连接呢?

网友(2007-01-30):

氩弧焊

网友:

我们对铜铝焊接对于我们就不成为,因为我们用美国万能51是能轻松解决的,我们已经作过好多次试验,没有失败过,因为我们客户有好多这方面的问题.都是找我们解决的.可以电话联系我.
现在好多场合都在用铝的代替铜的,现在铝的价格在20000多/吨,铜要六七万一吨,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铜和铝的焊接,
甚至有时候有镀金和银焊在一起,他都能实现.

网友:

最好就是摩擦焊,焊接强度高,甚至高于母体强度,又节能又环保.

网友:

  使用摩擦焊接好,效率高,节能节材低耗,焊接性好,环保无污染,特别是焊接强度大于溶焊和钎焊的强度!

网友:

楼主把铜件和铝件连接意用是什么?
楼主可以用低温合金灌注即可!

网友(2007-05-16):

用钨极氩弧焊就可以,不过焊接工艺比较复杂,

网友:

回答:23楼
铝件表面氧化铝清除方法如下:
1、化学方法:首先在40~50℃NaOH溶液(6%~10%)中冲洗,冲洗时间为纯铝10~20分钟,铝合金5~7分钟,然后用冷水冲洗2分钟,然后室温条件下用硝酸溶液
(30%)冲洗2~3分钟,最后用冷水清洗2~3分钟搞定。
2、机械法:对于尺寸较大的,不易用化学清洗的,一般用丝径小于等于0.3mm的不锈钢钢丝轮或刮刀将表面清理

网友:

铝料不粘锡,可以局部电镀一层镍,就可以用锡焊把铝材与铜材焊接在一块了,

网友(2007-08-31):

最简单经济的办法是粘接.

网友:

性能最好的焊接方法是闪光对焊
铜铝闪光对焊接头机械强度远高于钎焊,导电性能也很好,工艺成熟,最常见的产品是电力金具中铜铝接头,有现成的一端为铜另一端为铝的接头出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专家!请帮忙!!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把一根铜棒(直径30)插入一根铝棒(直径50)中.(铝棒打孔)铜棒和铝棒的接触面我想密封,可用什么方法?我现在是用的锡焊,可是铝不粘.我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急 ...

完全可以采取低温钎焊的方式,MM460是可以的.如果可以你可以把废件给我寄过来我给焊接的过程中,拍下焊接过程的DV加上效果图片这样,你看到效果图以后给你把焊接好的件再给你寄过去.

网友A:
材料不同最好是钎焊,焊接有保证,强度也能满足要求

网友(2007-10-23):
引用 网友A:
材料不同最好是钎焊,焊接有保证,强度也能满足要求

楼上的朋友所言极是!
    我专门针对铜铝焊接的话题做了两个专门的介绍,已经有很成熟的材料和焊接工艺.大家可以参考我的技术博客,寻找文章"[精心原创]用电烙铁或者电炉低温钎焊铜和铝的方法",还有"铜铝导线的焊接方法"

网友(2007-12-09):
更加多的关于铜铝焊接的专题请参考:我的技术博客:http://hi.baidu.com/tjyyhjww

网友(2009-11-17):
用MIG脉冲焊比较好掌握..用铝铜焊丝....
联系人:张先生 13676087757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锡银
锡膏做焊料可以吗?
我们有款产品是面粘结的,也就是铜块嵌入铝板中.请问用低温钎焊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