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联轴器,用于减速机与卷筒的连接---[请教]

楼主(2006-12-29):
找个齿轮联轴器 CL型的,实测外形尺寸如下:长度是522mm,内径150mm,键宽是40mm,用于减速机与卷筒的连接,在查设计手册时,没有和他一致,请问各位有这类的手册吗?

网友(2007-04-25):

这一般是非标件

网友:

非标准件

网友:

这还不简单!自己画个图,那去做就是了,又不要好高的精度,(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