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42CrNiMoA材质的锻打,锻造比为3---[请教]

楼主(2006-12-29):
我现在要做42CrNiMoA材质的锻打,锻造比为3,我所要做的零件净尺寸为直径76.2mm,长度为160,请问我选择多大直径的原材料合适,留多少余量做后续加工?

怎样计算??

网友:

楼主说的是自由锻?

锻造比大致标志着坯料镦粗、延伸或反复镦拨的总变形程度。

 Y延=F0/F或L/L0    Y镦=H0/H或F/F0

 Y延>=2,提高了强度与塑性。Y延=2-3,纵向性能增加,横向性能下降。

碳素结构钢钢绽取Y延>=3,合金结构钢钢绽取Y延>=4,轧(锻)制钢取Y延=1.3-1.5。

. y4 u/ z4 i Q" |

下料重量=锻件重量+锻造时金属损耗(切头、冲孔损耗和烧损)

 坯料高度与直径之比:1.25*D>=H>=2.5*D。 坯料横截面F坯>=Y*F

锻杆类坯料直径D坯=1.13*(F毛坯截面积开二次方),长度L坯=4*V坯/3.14*(D坯平方)

饼类坯料直径D坯=(0.95-0.83)*(V坯开三次方),长度L坯=4*V坯/3.14*(D坯平方)

) ` O J

(因数学符号无法表示,只能用文学)

楼主所说的属于简单的杆类(拨长)锻件,单边放5mm余量足够。具体下料尺寸自己试作算算,算后再修正。

(鱼还是渔)

网友(2007-10-16):
自由锻放5MM那够
加3还可以

网友:
自由锻单边放5MM应该够了!

网友(2009-04-17):
2楼地~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