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0轴承共分多少级,哪一级最好---[请教]

楼主(2006-12-29):
请教

' x( A O

6200轴承二级和三级,四级的区别

( P( z+ x- ` B/ P

共分多少级

) [' K1 s( s Z3 Q0 h, Y

哪一级最好?

网友:

级别?你是指精度等级还是噪音等级?
可以参考NSK 等大公司的产品样本有详细介绍。

网友(2007-11-11):
滚动轴承的精度分(主要)尺寸精度与旋转精度。精度等级已标准化,分为0级、6X级、6级、5级、4级、2级六个等级。
   精度从0级起依次提高,对于一般用途0级已足够!

网友:
6200为深沟球轴承,属于向心轴承,向心轴承的公差等级(精度等级),共分6个等级,公差标准请参考GB/T307.1.

网友:
6200为深沟球轴承,属于向心轴承?

老哥,这个有点"误导群众"啊!!!

网友:
如果说制造精度可分为P0,P6.P5.P4.P2;如果说成品振动等级可分为ZV1.ZV2.ZV3.ZV4.

网友:
P0,P6,P5,P4,P2依次变好,ZV1.ZV2.ZV3.ZV4.依次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