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42CrMo轴不产生裂纹---[请教,讨论]

楼主(2006-12-29):
3个轴的材质:42CrMo

粗车尺寸分别为(直径*长度):115*285 196*496   330*395

产品硬度要求分别为:HBS  238-280  222-266  266-325

加工工艺大致为:主要是锻打+粗车+调质+金加工(精车。磨,铣,钻。。) (本来两个小的不用锻打,但是因为材料商提出不锻打不能保证无裂纹质量,所以就改了)

客户要求:100%无裂纹

为保证100%无裂纹的质量,我们从原材料采购到调质及金加工都要严格控制。现在材料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方案一是特钢采购热顶锻钢材,钢厂保证无裂纹。方案二是天津购买锻打毛坯,锻打厂保证锻件无裂纹。(我们选择了方案二)

但是二者均不能保证调质和后道加工当中裂纹不出现,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我们工程师内部意见分成两块 一是只要锻打毛坯没问题,后面不用担心。 二是即使锻打毛坯是好的,但热处理当中极有可能产生裂纹。两派争执不下,没有定论。

现在,希望我们社区当中对此问题比较熟悉的朋友来指点一二。

楼主:

这个问题是我在群里请教的。海哥非常及时善良的给了我以下的指导:(聊天记录我找不到了。凭记忆写下的哦。) 主要问题在于材料,材料控制好,后道加工是不会出现裂纹的。在热处理的时候,因为调质是先淬火后高温回火,所以可以考虑淬火时不要太硬,HRC40就可以了。

楼主:

阿飞同学在百度的帮助下告诉我: 使用适当浓度的聚乙烯醇溶液淬火,可能解决42CrMo钢淬裂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可是外行~~~
大家来帮忙一下~~

网友:

既然锻件外购,对方承诺保证质量,那么叫他们出具探伤报告.其余我就不多说了。
工件的变形与开裂是淬火操作中常见的一种疵病。由热应力或组织应力引起的,和工件的设计与选材、坯料的治金与锻造质量、预先热处理、冷热加工的配合等均有密切关系

锻打与粗车之间缺少预先热处理正火,锻件交货态是否是正火态的,我怀疑锻打厂的正火质量,为保险起见还是增加由热处理车间正火处理,如是重复正火,不影响材质。
粗车:阶梯轴截面变化过渡区应为圆角(半径3-5),截面大于100mm的零件有内孔时,应钻孔后调质,并应防止尖角。
粗车后再探伤(白点,裂缝),合格后再调质。
42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850C油淬,580C回火,水或油冷。可采用分段加热,4小时之内必须及时回火。
探伤合格后再转其余工序。

网友(2007-03-14):

5楼的太厉害啦~~~~~~~~

网友(2007-09-20):

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2007-12-20):
我看重点在后面啊  前面的问题不会太大!!只要你门验收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好了啊 !!后面特别是磨的时候没次的磨削量不能太大啊 要不然会有表面烧伤的别的也不多说了啊 !!最后最好进行一下磁粉探伤  没问题那就OK了

网友:
我公司提供42CrMo轴类锻件有9年了吧,现在采用的工艺是:
850~860度淬火剂温度(<40度)淬火时间6分钟,580~595度回火,其已经许多年来,还没发现裂纹,
(我们生产的产品需全部探伤)

网友:
大家可能知道,发动机钢曲轴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大家采用的是多刀车削进行粗加工,然后热处理。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裂纹,原因就是粗车时容易产生内应力,热处理时应力释放而导致裂纹产生。后来逐渐采用了车车拉,内铣和外铣的工艺取代了普通的多刀车削工艺。

我不清楚楼主的具体情况,但从楼主的描述和5楼三脚猫大侠的分析可以看到一点:楼主的粗车工序群可以有进行优化和改进的空间。可以从3个方面:
1。毛坯供应商的质量控制和进料的检验。从管理的角度讲,毛坯供应商的质量控制需要引起你们重视。加大控制他们质量体系的力度,改进你们管理他们的方法使之更好的为你们提供更好的产品。进料的抽检也要加强。
2。你们的粗车工艺,是否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3。粗车和热处理后的检验。正如5楼三脚猫大侠所说,应该重视和加强粗车和热处理后的检验。检验的成本最好将物料链之前的所有方都拉进来(包括毛坯供应商)。

网友(2012-05-06):
正确的工艺应该是:锻造  正火  粗车  探伤  调质  再探伤  精加工

   缺少正火工序。正火工序应该放在锻造结束之后与粗车工序之间。正火可提高一下几项性能:
1:大大消除锻造引起的锻造应力。  2:细化晶粒。  3:提高切削性能,减少加工变形。
然后按照猫大侠的提示,注意细节,热处理很难有裂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