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同一面上的不同高度的两个面---[请教]

楼主(2006-12-29):
用加工中心加工同一面上的不同高度的两个面,并要铰孔和攻缧纹丝!?编程时是否用同一个坐标(如G54),还是用两个坐标(G54/G56)?请大虾们多指教~~~~~

网友:

一个坐标就可以啊,设一下程序里的Z值

楼主: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