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这样怎么标注??

楼主(2006-12-29):
请问一个各位,AUTOCAD中这样的标注怎么标啊,看附件,前提是不爆破!!!

网友:

在CAD的多行文字中有一个堆叠的功能能够实现这样的标注形式,我刚才试了一下,能行.

楼主:

这个我知道,前提是标注不爆破啊!!!标注凡是有爆破的都是错的,都是不规范的!!

网友:

清华天河可以

楼主:

AUTOCAD2004不可以吗 ?

网友:

我用的是AUTOCAD2004,但是不知道,望赐教。好像用“堆叠”没有横线。清华天河作机械图很方便的。。。。

网友:

如果用"堆叠"的话先将标准这样处理"N7/h6",再用"堆叠"功能即可,CAD2000~2006中都有此功能

网友:

可以,谢谢“筷子”及“给我一片天”两位大侠

楼主:

你这样的标注,是不是已经把那个标注爆破了啊,不然的话,那个文字和尺寸线,尺寸界线等等不是象一个块一样的吗,只能在特性改呀,象你那样的改只是在多行文字中有一个堆叠的功能而已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