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气缸套加工---[讨论]

楼主(2006-12-29):
我是一名气缸套生产技术人员,对气缸套的生产工艺和相关问题,特别是有关网纹的珩磨方面比较了解。希望在此能找到同样在气缸套生产方面有所了解或想了解的大虾一起探讨。把自己在加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解决的和没解决的,自己的经验总结等,拿出来。未解决的问题大家一起解决,解决的问题大家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把发动机的心脏——气缸套加工的更加好,为降低排放和油耗做出自己的贡献!请踊跃参加!!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这个主题。

网友:

楼主的建议不错,只是我们发动机的零部件太多
不可能都有专业的大虾,这属于机加工的范畴,只要是机加工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讨论

楼主:

是啊,是机加工的,可是它是内燃机的关键构成,是内燃机的心脏,所以我也只能在内燃机版块发这个主题,希望能有这方面工作的朋友,一起来探讨.

楼主:

悲哀啊,居然没人参与内燃机气缸套的讨论,当国外都欧Ⅲ淘汰了,已经执行欧Ⅳ标准,即将转向欧Ⅴ的时候,再看看我们国内的排放标准,有的是欧Ⅰ,有的只能达到欧Ⅱ,而我们国内现在的目标是达到欧Ⅲ,真的够吓人的,更别说什么欧Ⅳ和欧Ⅴ了,想都没得想.可是为什么呢,最大的原因在气缸套上,可是却没人对此进行钻研和改进,更没人关心这样的讨论,这是内燃机行业一个危险的信号!!

网友:

是啊。再顶起来。

网友:

楼主所说的内燃机汽缸套问题?是加工质量方面的问题,搞机械加工的都可以参与,
我认为这不单一是缸套本身质量问题,是整机的制造水平问题.整体机械行业的落后.

网友:

楼主搞错了
中国发动机排放不是出在气缸套上面吧
河南的中原内配生产的气缸套每年都有几百万只出口到美国,配套康明斯和福特,而且还是零缺陷,生产的质量还是可以的呀

网友:

国内搞欧II是增压中冷
搞欧III一般都要用电控了
看看国内哪个能做?基本是博世和德尔福德天下
没设计气缸套
不过气缸套的加工精度确实挺高的

网友:

排放和燃烧室形状、最高温度、最高压力、正时、油品含硫等一大堆参数有关,当然气缸套磨损以后和这项也有关,但不是主要因素。

燃烧好坏是由专业实验室做的,我们在这方面差,

英国吕卡图实验室就是干这个的,我们主要是仿制,洋人有什么了,我们才仿什么,弄个12V390好几十年都不行。

楼主:

的确影响排放的原因有很多,8楼说的也很正确,中原内配做的缸套是很好。但是国内用的都还是欧Ⅱ网纹,而欧Ⅲ网纹好象还没几家正式的大批量的要货。

网友A(2007-03-22):

我很感兴趣,我有表面参数方面的资料,苦无实际知识,可否都指点

网友:

国内搞欧II是增压中冷
搞欧III一般都要用电控了

请问到ou四了 咋办呢  呵呵

网友B:

楼主是哪里人?
我原本在生产线上搞珩磨、搞工艺,由最老式的M4216到西德的、日本的珩磨机都用过。还改造过不少,由单进给到双进给的磨头都搞了。
不搞缸套的人不会明白平台网纹的重要性的。而楼上说的:中原的缸套出口到美国,没错。我以前的公司也做过不少出口美国的产品。但那是美国,不是欧洲!!!美国的产品图纸我看过不少,其实他们的要求比国内的还差一节。
但要找志同道合的人还真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多发表自己的强项,共同振兴民族产业!

网友:

机油泵才是发动机心脏

网友C:

如果说排放的话  感觉电控系统是最重要的
中国能做ECU的几乎没有 就知道浙江有一家
另外还有 执行件 传感器 控制程序 等等

楼主(2007-10-14):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哪里人?
我原本在生产线上搞珩磨、搞工艺,由最老式的M4216到西德的、日本的珩磨机都用过。还改造过不少,由单进给到双进给的磨头都搞了。
不搞缸套的人不会明白平台网纹的重要性的。而楼上说的:中原的缸套 ...

一刀你好,我是河南人,原来你以前搞过珩磨,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像你请教,因为前段时间负责了两个项目,比较忙,所以很少来这里,也就这两天才有时间,不过11月中旬可能又要忙了,因为一个新的项目就要启动了。以后在珩磨和机加工方面的问题还要多向你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小土匪在那里高就?

网友(2008-01-16):
大家在讨论的都是车用发动机,呵呵,船用的也是。。。。中国的工业命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排放的话  感觉电控系统是最重要的
中国能做ECU的几乎没有 就知道浙江有一家
另外还有 执行件 传感器 控制程序 等等

不是吧,其实ECU 传感器 这些电子类的东西最没有水平了,
南方这边拉出来一大堆能做这个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说柴油机电控最重要的还是喷油器、共轨这些机械件,
国内确实做不到那个程度,只有无锡油研所搞了小批量试产,
可能因为可靠性的原因迟迟不能量产。

网友F(2008-03-10):
珩磨的关键技术在油石的选用,粗珩拉沟槽,精珩刷平台,运用不同的颗粒的油石,不同硬度的油石都需要同生产厂家的材料结合。在这方面,德国的格林,纳格尔,美国的善能都有成熟的技术

网友:
还望楼主拿点实际的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让俺们也长长见识撒!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

楼主说的有道理,网纹参数跟尾气,烧机油是有关系的。RPK,rk,rvk,MR1,mr2,几个参数,这些参数有问题,可能导致,缸套磨损,烧机油,等情况出现,国内好像没有特别规定的那些参数范围,大都由珩磨机厂家规定,我有那些参数,不过每款发动机的参数值都不大一样,Rk:0.3-1,     rpk<0.3    rvk::1-2    mr1<7%,mr270-85%我的邮箱:yjguchan@163.com,希望有同行共同交流,QQ:474197495

网友:
#001-#004 Roughness                Rk0.35-1.5                PQC◇
        #001-#004 Roughness                Rvk0.3-1.5                PQC◇
        #001-#004 Roughness                MR280-92%                PQC◇

呵呵,上面这些数据是我厂生产的B12汽油机汽缸套粗糙度的控制数据,珩磨机是GRHRING公司的,珩磨头是上海格林的。

  但是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新珩磨头加工首件的粗糙度一般都不合格,需要用报废件绗10分钟左右,再进行后续加工才行。(这样当然车间很不乐意这么做了,可珩磨头就是很难给整好,为了保证产量,暂时不得不这样做。)
   对这个问题,我们和刀具供应商一起做了不少实验来解决,比如珩磨头内部的锥形结构的跳动控制,加工前用油石进行打磨等。但效果仍然不好。。

网友(2008-04-20):
机车用柴油机的关键在电喷不过关

网友G:
1.请问缸套的圆柱度,如何控制?你们的产品能控制到多少?国内领先水平又能达到多少?如果缸套很薄怎么办啊?

网友(2008-05-22):
顶下,支持这类问题的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其实ECU 传感器 这些电子类的东西最没有水平了,
南方这边拉出来一大堆能做这个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说柴油机电控最重要的还是喷油器、共轨这些机械件,
国内确实做不到那个程度,只有无锡油研所 ...

这老兄,做出一个发动机的原配的ECU很有难度,需要实验设备等一系列设施都要根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正在学习内烯机原理. 您说的"发动机的心脏——气缸套"这有误哦~~
发动机的心脏是燃油喷射系统~~~

中国柴油机高压部分做得不行!
如果提高柴油机喷油压力,这样可以很好的解决喷雾效果,可以使燃烧更加彻底,这样可以降低排放. 想降低排放还有很多问题.可以喷油提前角的控制、燃烧室的设计、喷油嘴的设计等等。

网友(2008-09-03):
缸套珩磨应该主要影响缸壁的加工精度,比如粗糙度,而加工精度影响了发动机的机油消耗,从而最终影响发动机的排放,比如排放中的 颗粒

楼主(2008-12-04):
引用 网友A:
我很感兴趣,我有表面参数方面的资料,苦无实际知识,可否都指点

很久没有上线,不知道朋友还经常光顾这个社区不,如果经常光顾的话,你有什么资料,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共同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珩磨的关键技术在油石的选用,粗珩拉沟槽,精珩刷平台,运用不同的颗粒的油石,不同硬度的油石都需要同生产厂家的材料结合。在这方面,德国的格林,纳格尔,美国的善能都有成熟的技术

我很赞同你的观点,缸套是发动机的关键零部件(发动机其它零件会经常换,而气缸套基本不换,如果要换就要大修),而缸套的关键在材质、网纹和行位公差,而网纹的关键就在你所说的油石。我刚做一个项目:研究如何提高网纹合格率,我们从缸套的材质、珩磨参数和砂条等多方面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批次的缸套对网纹的影响,珩磨参数对网纹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对网纹参数影响最大的是砂条的质量。如果砂条的质量稳定,而此砂条又适用于此网纹的话,珩磨参数不需要怎么调整,网纹参数基本都是合格的,如果砂条不合适或砂条的质量不稳定,即使通过调整珩磨参数能使网纹合格,但随着砂条逐层的脱落,砂条的质量发生变化,网纹参数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来源                   自由度     Seq SS       Adj SS       Adj MS       F
砂条                       4         67.01484  67.01484  16.75371  396.75  0.000
批次                       4         0.36049      0.36049   0.09012    2.13  0.075
砂条*批次              16        2.19468      2.19468   0.13717    3.25  0.000
缸套(砂条 批次)    75        3.88225      3.88225   0.05176    1.23  0.100
误差                    900      38.00438    38.00438   0.04223
合计                    999    111.45664

S = 0.205492   R-Sq = 65.90%   R-Sq(调整) = 62.15%

楼主:
引用 网友G:
1.请问缸套的圆柱度,如何控制?你们的产品能控制到多少?国内领先水平又能达到多少?如果缸套很薄怎么办啊?

缸套的圆柱度是缸套质量好坏的关键指标,因为越是排放要求高的汽车对缸套的圆柱度要求也越高。至于对圆柱度的控制要从每一道工序入手,比如粗镗内孔的圆度、精镗内孔的圆度、粗磨内孔的圆度和锥度、精磨内孔的圆度和锥度以及精磨内孔的工装是否合适。其实MAN系列的缸套的圆柱度都要求在0.005mm以内,国内的缸套圆柱度有几家欧Ⅲ、欧Ⅳ机型的发动机圆柱度要求为0.008mm。我们目前控制都在0.004mm以内,当然我们能到达这样的精度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摸索而得到的结果。在圆柱度的控制上我们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区摸索总结。楼上所说的缸套很薄,不知道薄到什么程度,如果是干湿套的话,圆柱度要求都不会这么高的。因为干湿套圆柱度最终的影响取决于缸体的圆柱度。

网友:
还有一个重点应该在缸套和活塞环的材料上。
用过一款朝柴,PCQ陶瓷涂层,觉得比较好。

网友:
帮楼主顶起来,为中国的民族工业!

网友(2009-04-10):
请楼主及各位同会仁都谈谈自己的发动机气缸套加工的经验吧。
我们公司生产的气缸套加工方法主要是用珩磨进行精加工,粗加工工序较多,经过粗精镗、粗磨、半精磨工序。

网友:
现在国内这方同的资料还是很少,强烈支持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

网友:
33# 骆驼2046

网友:
你们圆柱度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2009-07-19):
使用圆柱度仪来检测圆柱度

网友(2010-11-06):
缸套要求精度高,但是加工不需要啥吧?我以前做的是火车缸套。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本人菜鸟愚见,缸道加工与排放关系不是很大吧!

网友:
5楼说的不对呀,排放跟缸套是有关系,就是机油消耗率高,总不能说缸套就决定了排放吧,其实最主要的油品,发动机再好,烧的油不行,那样排放照样高。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进口车,到了中国后就水土不服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现在做缸套分析的,有些问题想问下你。就是关于缸套的珩磨纹的东西,那个轮廓偏斜率有什么意义。我知道是个他的表达式。就是不知道他影响什么。还有很多汽缸套的问题想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I:

缸套的轮廓偏斜率影响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J:

如果铸造时候芯子就放偏或者合箱合偏了,都会影响铸造毛坯的质量,气孔啊,砂岩什么的,这还不是主要的。
关键是在机加工时候可能导致车不起来,应为同轴度圆柱度要求,但这看偏多少了。

网友(2010-12-06):
回复 网友I:

缸套的平台网纹测量里面有个轮廓偏斜率Sk,一般情况下都是小于零。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影响什么。缸套平台网纹里面的第一项就是Sk,他的值一般为-0.8~-3.0。

网友:
我是做摩托车配件的,对汽缸体以前没有接触,是外行。很想知道汽缸体的公差配合方面和加工上的问题,希望能跟楼主交个好友,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的理解是“网纹本身的偏斜率” 它跟hang磨精度有关系,跟铸造毛坯关系不大。

网友:
打个酱油,顶一个!!!!

网友:
主要是材质,还有加工精度,网纹的角度及深度.圆度,同轴度,这些控制好了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请教骆驼楼主,你的气缸套是用在哪里的?知道摩托车的气缸生产工艺吗?

网友:
我公司主要做中低速船用的缸套和压缩机缸套,对网纹要求不是很高。车用的缸套网纹质量还不是很过关。

网友:
请问楼主,材料对缸套性能的影响,如果材料不符合,会出现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另外,您说缸套的关键的其中之一是形位公差,请问形位公差之中什么最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I:

能不能再具体些呢??

网友:
材质不一样它的热膨胀系数就不一样.耐磨度就不一样、还有就是最终可能引起发动机拉缸..形位公差它的同轴度、圆柱度,表面粗糙度都是要求相当的高的.都不能超差太多.

网友:
好建议  有机会学习学习

网友(2020-01-02):
气缸套和活塞配合使用,主要作用是燃烧室,对发动机的能耗标准影响应该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