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抛丸后怎样 保持表面清洁?

楼主(2006-12-29):
不锈钢加工件经过抛丸处理后,表面呈按灰色,很漂亮,但是不能拿手摸,一摸就有手印,变颜色,不只有什么后处理方法,可以保持颜色不变。

楼主:

难道都不知道吗?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2007-03-29):

有手印是因为手上的汗水中有盐,通常只要戴手套搬运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 楼主苯!

网友:

也可用pvc膜覆盖在表面作为保护膜

网友(2007-06-30):

封闭剂处理一下,这样一可以保色,二可以防止人汗的侵入,还可以擦拭掉.

网友:

请问楼上用何种封闭剂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2007-08-07):

高效水溶性封闭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