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材在丝网印刷时怎么才能套印准确?

楼主(2006-12-29):
卷材在丝网印刷时走料方向用电眼检测色标,可以达到套印的精度要求,但由于料的两边张力不一致等原因,会造成料不走直线,所以垂直于走料方向的套印精度很差,在入料处加了纠偏系统还是无法完全解决,各位有何高见,请赐教.

网友(2009-07-11):
这个问题很难哦,我们公司也有开发过这款设备,单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这个可参考凹版印刷机的结构特点

网友:
放卷采用气胀轴做芯轴,磁粉提供力矩进行恒张力放卷,你加了纠偏系统是否符合气液纠偏使用的包角和距离的要求,是否有调节辊,是否进行分段张力控制,

网友(2011-10-06):
印刷机专用气胀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