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跟普通Q235的碳钢,用哪种焊条焊接比较好?

楼主(2006-12-29):
铸铁跟普通Q235的碳钢用那种焊条焊接比较好?

谢谢大哥们 帮下忙好不  我也比较急的

楼主:

同志们,先生们,帮个忙了 回的速度点嘛~
各位大侠帮小弟一把了

网友:

铸铁与Q235之间成分差异较大,不是必须一般不要焊接。如确需焊接我们曾用过不锈钢焊条试过焊接铸铁的减速机地脚效果还可以,但其强度不怎么样。

楼主:

大哥,能介绍几种焊接强度不错的焊接方法吗?
因为我们用的跟那种减速机底座很象的东西 不过不是地上
而是在楼上,也就是半空
如果掉下来,后果你可想而知

网友:

用506焊条试一试

网友:

建议你最好别焊了,很危险的。

网友A:

铸铁焊接
型号    产 品 介 绍    焊缝金属机械性能

MG200    优质的高镍合金。独有的脉动焊弧可为无孔焊接清除杂质。焊缝和热影响区易切削,常用于铸件松孔修复、厚壁铸件打底、铸铁和钢以及不锈钢的连接。    σb    δ    HB
                345MPa      40%    160

MG210    用于连接与装配的高强度合金。几乎可以焊接所有铸铁。双金属焊蕊可防止过热,软性电弧使高抗裂焊缝极易加工。特别适用于球墨铸铁、铸铁和钢的焊接。常用于较厚的铸铁。     σb    σ0.2    HB
                                     520MPa      430MPa   200
MG220    无镍电焊条,用于焊接含杂质的或难于焊接的铸铁。焊缝金属难以加工。    σb    σ0.2    HB
                                                                    965MPa    827MPa    350

MG289    高强度为焊接脏或含杂质的各种铸铁而专门设计的焊接合金,焊缝金属高抗裂、易加工。常用于维修焊接钢、灰口铸铁、球墨铸铁、可锻铸铁的焊接及至相互间的焊接。也可用于铸铁管道的带水焊接。    σb    δ    HB
                                                        415MPa    35%    210

万能777    以镍铁合金为焊蕊的铸铁焊条,是为焊接及维修各种铸铁而设。焊件可不预热,几乎可焊接各种类型铸铁,还可以用于铸铁和钢的异种焊接,焊缝切削加工性能好,强度高、塑性好、具有抗裂性,常用于厚度较大的铸铁部件,灰口铸铁及球墨铸铁的焊接,工程级纯度的铸铁的焊补。交直流两用    σb    σ0.2    HB
                              460MPa    422MPa    180

以上是转载的部分资料,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如果承载重量不大,建议采用铸铁308纯镍焊条,如果大则不要焊接,建议用其他办法。我认为两种材质相差较大,不宜焊接。

网友:

铸铁上堆过渡层

网友(2007-01-30):

422

网友:

11楼您好!

本着对大家的负责,本着对您自己的负责,

请最好不要再发此种无意义的帖子,负责将会被删除!

谢谢!

网友:

用J506焊条应该还可以,但不保险。人命关天啊!

网友:

建议楼主用Z308试试,

网友:

两种材质相差较大,不宜焊接,改为螺纹联接保险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焊在一起呢?

网友(2007-03-07):

还是采用其他可靠的连接方式吧

网友:

用506焊条,将工件加热后焊接,焊后保温.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我认为首先应查清断裂的原因,然后选择其他加固 连接方式,506我不太清楚,如果问题不大,我认为铸铁 Q235足矣。但断裂原因不明,建议不易焊接。

网友(2007-04-08):

像楼主这样的情况最好别焊,而且最好不要同意采用焊接来修复,责任重大!

网友:

顺便请教各位各位高手一个问题,两种相同的材料和两种不同的材料相比那种焊接性能好啊?

网友:

相对来说还是相同材料的两个工件更容易焊接,不同材质的两个工件用传统方法焊接在焊缝中会出现某一种或几种合金元素的缺乏,材质会有一个突变的区域
真空扩散焊据说能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B(2008-06-20):
引用 网友A:
铸铁焊接
型号    产 品 介 绍    焊缝金属机械性能

MG200    优质的高镍合金。独有的脉动焊弧可为无孔焊接清除杂质。焊缝和热影响区易切削,常用于铸件松孔修复、厚壁铸件打底、铸铁和钢以及不锈钢的连接。     ...

我们公司是这几种焊接材料的总代理,如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具体的材质单,可以看我的焊接博客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1196026568/edit/

网友A:
请注意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这几种焊接材料的总代理,如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具体的材质单,可以看我的焊接博客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1196026568/edit/

您好!
您在焊接方面比较资深,欢迎您到社区来,但希望您要链接您的博客时跟管理人员联系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则上还是相同材料的焊接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在焊接方面比较资深,欢迎您到社区来,但希望您要链接您的博客时跟管理人员联系一下。

您好,好的,我会注意的,不太了解这里的规则,请谅解,我这样连接博客地址,可以吗?

网友:
好像没有必要。建议采用其它联接方法

网友:
铸铁和钢焊接时,要注意焊接角度,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网友(2009-12-05):
铸铁跟普通Q235的碳钢用那种焊条焊接比较好?
谢谢大哥们 帮下忙好不  我也比较急的
引用 网友D:

可以采用不锈钢焊条进行焊接,但是仅仅适用于不重要的件,因为焊接后的强度比较低,对于焊缝受较高机械强度的情况下建议不要采用。
但是如果一定要焊接的话可以采用特殊用途的适合铸铁于钢异种焊接的特材进行焊接,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参考:
1:万能777(MAGNA777)修复断裂的铸铁开炼机!
铸铁油缸壳的补焊–冷焊实现铸铁与碳钢的焊接

网友:
建议用铸铁焊条混合不锈钢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