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阀3是做什么用的?---[请教高手]

楼主(2006-12-29):
请教各位高手帮忙侃侃这个图,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图中阀3是做什末用的?

网友:

滚轮换向阀,节流减速,滚轮顶起后油路直通。

网友:

该图是德国力士乐公司A4VSO系列的压力控制变量泵,通过阀4同时并行控制多个变量泵进行压力控制。由于是多泵通过一个阀4进行控制,为了确保每个变量泵处于基本相同的状态,因此增设阀3,利用阀3上产生的压降驱动补偿阀2工作。阀3的开口状态和变量斜盘的位置成比例,确保了每个泵都能够处于相同的工作状态。通俗一点,阀3 起到的作用是变量泵变量过程中互不干扰,同步变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