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硅钢片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06-12-29):
请问:

3 f# q k& F6 }* G7 r

变压器硅钢片冲下来后侧面如何进行表面处理。刷漆太不美观了?谢谢

网友:

大虾,一个问题别重复发。你刚才又发了一次,被删除了。请理解。

网友:

不是含浸么?

要怎样美观?

楼主:

谢谢关注。暴露在外面。层叠的切口处如何进行表面处理。

楼主:

有否象镀锌或者发兰那样的表面处理?

网友(2008-01-24):
HTFWJ (2007-1-08 15:47:57)有否象镀锌或者发兰那样的表面处理?

顶四楼。

应该用发蓝处理bluening。很古典的处理。同样很经典、实用。

国外现在都这样。而且可以有绝缘效果,软化毛刺。

网友:
可以采用滚轴滚涂的方式,表面和截面都能涂覆到,外观也不错,有的地方在大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