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例压力控制阀的问题

楼主(2006-12-29):
请问比例压力控制阀的调零螺塞(图中的5)怎么起作用?

网友:

你是自己工作中遇到了实际问题呢,还是从哪拿来的问题?如果是自己的问题,请一定把工作环境说清楚。不实际的问题请不要提交。谢谢!

网友:

老鹰首长的指示应该执行,因为一般情况下用户是不大会去、也不应该自己去调整这个调零螺塞5的。我希望楼主能将遇到的情况说明白,以便大家帮帮忙。
为了引起楼主的注意,我在这里介绍一点比例阀的基本背景情况。
1)在图示的比例压力阀中,弹簧2不是一个调压弹簧,而是一个传力弹簧(可以参见力士乐的比例压力阀,其中有一种是没有这根弹簧的),它一头受电磁铁输出力的作用产生一定的变形,另一头将相同的力传给先导阀芯。
2)要实现这种传递,首先先导阀芯要顶住先导阀座;其次电磁铁动铁必须有相应的位移来实现需要的压缩量。
3)在实现上一条要求时,必须保证电磁铁处于合适的工作位置即所谓的工作点。在图中至少要做到:往左不能碰到隔磁环,往右不能超出水平吸力区,否则电磁铁无法正常工作。
4)要满足这个条件,设计时就要仔细核算先导阀座端面与先导弹簧座之间的距离。但由于可能的加工误差的积累,阀实际工作流量的变化,使得先导阀口不能处于较佳位置。这时,就要借助于调零螺塞5的帮助。
而这个合适的尺寸链,一般在产品的型式试验时可以确定,出厂试验时也要在试验台架上验证。所以,一般用户是不应该去动这个敏感元件的。不知道楼主遇到了什么问题?

楼主:

首先,谢谢abcxy的解答。我还没有工作,还是学生。只是在一个介绍液压比例系统的资料里看到这个图。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调零螺塞这东西,所以想问一下起什么作用。可能我没把情况介绍清楚,但“不实际的问题不能提交”这个规定好象不合适吧?既然我们是互助共享的友爱集体,应该包容各个层次的朋友提问、交流和学习吧。望老鹰考虑!

网友:

基本同意3楼的意见,但是我个人认为调零这个地方设计得不是太好,完全可以把阀座伸长直接对阀座调零的。从图上所示的看,这个阀使用时也容易在高压下产生自激。
纯属个人观点,没有更详细的信息,推测的成分占多。

网友(2008-01-27):
在实际应用中,流量比例的先导阀才有调零结构(大通径排量才用).小的比例阀在实际应用中少见.图示之螺钉应该没有调零功能!!但能形成谐振腔,有稳定针阀工况的作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既然有了传力弹簧,那螺塞5应该是有调节作用的。主要就是调节P 口的最小开启压力。这和放大器最小控制电流也有关系。
如果没有弹簧2 ,再把阀芯3换成有导向圆柱的锥阀芯,那么这时的螺钉5有没有调节作用?
知道的同志麻烦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