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包容原则(图纸上标注)---[请教]

楼主(2006-12-30):
如题,最近看到一张图纸上有个孔标了最大包容原则,不知道什么意思,想麻烦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Re: 最大包容原则是什么意思?

利用尺寸公差控制要素的形位公差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将图纸上的这个符号贴出来看一看。“最大包容原则”的概念还是头一回听说。按道理,包容原则是中国特产,中国国家标准里面给出了其术语定义只是叫做“包容原则”。在中国国标的公差原则中有包容原则、最大实体原则、最小实体原则、独立或者无关原则、反向原则。未听说有所谓“最大包容原则”原则。
请楼主明示。谢谢。

网友(点评):
包容原则应该是国际通用的原则吧,没听说是中国特有的

网友(点评):
中国的标准都是套用ISO标准的

网友(2008-09-06):
包容原则,有大小之分吗,是怎么计算的 啊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对于包容原则,兄弟可以看一下相关教科书,如互换性与公差配合。

网友A(2013-10-08):
个人对标准的理解如下:
包容原则应用于单一要素。单一要素是指具有形状公差要求的要素。
直线度,平面度,圆度和圆柱度。还有轮廓度和面轮廓度。
(形状误差应由单独标注的形状公差、未注形状公差或包容要求控制)
包容原则指当特征要素处在最大实体状态时,其形状公差为0;而当特征要素出于最小实体状态时,其尺寸公差则可作为形状公差。
即包容原则是使用尺寸公差来控制形状误差。

最大实体状态MMC和包容原则的区别:
1,并不局限于形状控制,
2,除了尺寸公差外,还要加上形位公差。即所谓的奖励公差(bonous tolerance)来自于实际尺寸偏离最大实体时的偏离值。
最小实体状态LMC和MMC相反,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2013-12-12):
引用 网友A:
个人对标准的理解如下:
包容原则应用于单一要素。单一要素是指具有形状公差要求的要素。
直线度,平面度 ...

我觉得你说的对。。
对于最小包容原则,用尺寸公差代替形状公差,是这个意思吗
比如轴30(0,-0.02),那么这个轴默认的形状公差就是0.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说的对。。
对于最小包容原则,用尺寸公差代替形状公差,是这个意思吗
比如轴30(0,-0.02),那 ...

首先,包容原则无最大最小之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其次,关于你给出的轴的公差计算数值,按照我的理解,还应该加上圈E的符号,才能直接把尺寸公差用于形状公差的。

网友(2014-01-14):
包容原则是使用尺寸公差来控制形状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