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 1/8 是什么螺纹啊?

楼主(2006-12-30):
一个日本客户的图 纸上面的螺纹表示方法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

网友:

55℃密封管螺纹(GB/T7306.1~7306.2-2000)
Rc ——圆锥内螺纹   1/8每英寸螺纹牙数28

网友:

楼上说的对。楼主的图纸好像来自日本。JIS中对应的标准为JIS B0203-1999。

楼主:

那R 1/8又是什么螺纹呢

楼主:

是啊,我收到了好多日本的图纸, 很多的标准都没有查到。头很大.
O型圈S4对应的多大的? 有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啊?

谢谢拉

网友:

Rc 1/8二楼说的对!但是这个是指内螺纹,R1/8是与Rc1/8对应的外螺纹!

网友:

咱们社区就有的,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R2.0,管螺纹
六楼说的对

网友:

相当于国标的ZG1/8,这种丝锥到处都有卖的。

网友:

Rc=ZG,NPT=Z。

网友(2008-06-08):
NPT和国标Z可不一样

网友:
日本人喜欢用pt螺纹,pt螺纹对应中国标准就是R或者RC,老标准就是ZG.

网友(2008-08-21):
细芯水冷的图纸---日本Ahresty Techno 产品

JC-TO系列压铸模具细芯冷却装置,我公司有这种产品生产,图纸上的所有都比较清楚!QQ:610895550

网友:
同意12楼的网友,是日本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S4的O型圈是3.8*1.9(内径*杆径)

网友(2010-08-25):
是管牙  1/8的管牙是28牙(每25.4mm/一寸内的牙数) 它的牙高是0.907
车管牙的时候要把中托盘的角度调2°车

网友:
、密封管螺纹(R)
英制密封管螺纹的基本尺寸及其公差

配合方式
英制密封管螺纹有两种配合方式: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组成“柱/锥”配合;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组成“锥/锥”配合.
欧洲国家主要采用“柱/锥”配合螺纹;而欧洲以外国家则主要采用“柱/锥”配合螺纹.两种螺纹的检验量规存在一定不同;目前的ISO英制密封管螺纹量规标准(ISO 7-2:2000)是按“柱/锥”配合体系设计的.
标记
英制密封管螺纹的完整标记由螺纹特征代号、螺纹尺寸代号和旋向代号组成.
英制密封圆柱内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P;
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C;
英制密封圆锥外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1(与英制密封圆柱内螺纹配合使用);
R2(与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配合使用);
左旋螺纹的旋向代号为LH;右旋螺纹的旋向代号省略不标.
对密封管螺纹,利用RP/R1,RC/R2分别表示“柱/锥” 和“锥/锥”螺纹副.

2、非密封管螺纹
英制非密封管的基本尺寸及其极限偏差

标记:
英制非密封管螺纹的完整标记由螺纹特征代号,螺纹尺寸代号,中径公差等级代号和旋向代号组成.
英制非密封圆柱螺纹的特征代号为:G
对英制非密封圆柱内螺纹,其中径公差等级代号省略不标;而英制非密封圆柱外螺纹的中径公尺等级代号分别为A和B.
左旋螺纹的旋向代号为LH;右旋螺纹的旋向代号省略不标.
当表示英制非密封管螺纹的螺纹副时,仅标注外螺纹的标记代号.
示例:
尺寸代号为2的右旋,非密封圆柱内螺纹:G2
尺寸代号为3的A级,右旋,非密封圆柱外螺纹:G3A
尺寸代号为4的B级,左旋,非密封圆柱外螺纹:G4 B-LH
尺寸代号为2的右旋,非密封圆柱内螺纹与A级圆柱外螺纹组成的螺纹副:G2A

网友(2010-10-12):
又长见识了,螺纹可真的是我弱项啊

网友(2011-01-27):
谢谢大家的帮助哦

网友:
RC就是BSPT

网友:
三.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GB 7306与ISO7/1相同)
1.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不加填料或密封质就能防止渗漏。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有圆柱内螺纹和圆锥外螺纹、圆锥内螺纹和圆锥外螺纹两种连接形式。压力在5×105Pa以下时,用前一种连接已足够紧密,后一种连接通常只在高温及高压下采用。
2.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内螺纹有圆锥、圆柱两种形式。外螺纹只有圆锥一种形式。牙型如下:锥度1:16,牙形角55°,旧螺纹标准示例:ZG3/8;
3.     标记示例:
圆锥内螺纹                  Rc 3/8
圆柱内螺纹                  Rp3/8
圆锥外螺纹                  R3/8
当螺纹为左旋螺纹时          Rc 3/8-LH(LH表示左旋螺纹)
常用螺纹(标记:Rc 3/8、Rp3/8、R3/8)的基本尺寸:
表2
尺寸代号        每寸牙数        大径        中径        小径        建议底孔        基准距离        有效长度
1/8        28        9.728        9.147        8.566        φ8.4        4.0        6.5
1/4        19        13.157        12.301        11.445        φ11.2        6.0        9.7

网友(2011-03-20):
果然是圆锥螺纹吧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R2.0,管螺纹; g

网友(2011-05-19):
Rc 1/8二楼说的对!但是这个是指内螺纹,R1/8是与Rc1/8对应的外螺纹!

网友(2011-12-07):
我刚碰到一个 R1/8的圆锥外螺纹 密封的

网友:
管螺纹哦………………………………

网友:
管螺纹相当于国标的ZG1/8,这种丝锥到处都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