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T软件---[请教]

楼主(2006-12-30):
MDT软件在用了一段时间后,为什么鼠标中键的平移(PAN)功能变成了对象捕捉的菜单。并且在重新安装软件后该现象也不能消除。请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2007-03-04):

你的变量设置值发生了变化,请查看mbuttonpan的设置值。

网友:

MBUTTONPAN 设置为1 弹出的菜单 设置为0则相当于回车

网友(2007-04-14):

还有个方法就是在管理员用户下删除你的当前用户,再进入就应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