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出现刀具一次切削太深的提示---[请教]

楼主(2006-12-30):
社区的仿真软件,我用了后总是出现刀具一次切削太深的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我编的个很简单的程序

网友:

改一下,毛坯的大小

楼主:

毛坯长60  直径30
不大哦

网友:

不太清楚`
   是不是你那个 Z-37 过大?

网友:

我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一个是你设定的问题;
一个是仿真系统不太稳定;
还有很多种情况都会出现刀具一次切削太深的提示.

网友(2007-03-07):

我是认为会不会是机床原点没设好?

网友:

S1,是转速的问题吧,这样机床的功率就不够了哦
直接的系统反映是应该是AP了哦
还有虚拟程序设置要求适中,不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