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叫钝化?

楼主(2006-12-30):
今天看工艺,看到热处理要钝化。请问这是什么热处理方法?谢谢了。想了半天也不知道

网友:
Re: 金属的钝化(资料)

好像是表面处理工艺,我这有几页资料,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Re: 阳极钝化和化学钝化

网友A:
Re: 什么叫钝化?

PASSIVATION,
主要是用于不锈钢的表面处理,
常用的有先磨抛后再钝化,
不过钝化过的表面不能用手触及,
要戴手套进行接触的
对钝化好的产品,
要用琉酸铜溶液配比后进行滴定实验以检查钝化的厚度
在规定(6分钟)内滴定的表面如果没有出现沉积点则说明钝化OK

网友:
Re: 什么叫钝化?

钝化现象
 电动序中一些较活泼的金属,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介质中,变为惰性状态。例如,铁在稀硝酸中腐蚀很快,其腐蚀速度随硝酸浓度的增加而迅速增大,当硝酸浓度增加到30%~40%时,溶解速度达到最大值。若继续增大硝酸浓度(>40%),铁的溶解速度却突然急剧下降,直到反应接近停止(图5-1)。这时金属变得很稳定,即使再放在稀硝酸中也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铁在浓硝酸中或经过浓硝酸处理后失去了原来的化学活性,这一异常现象称为钝化。铁在浓硝酸中的钝化现象,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被发现了。

网友:
Re: 什么叫钝化?

谢谢!

网友:
Re: 什么叫钝化?

谢谢 唐轲 同志的资料

网友:
Re: 什么叫钝化?

用途:对不锈钢全面酸洗钝化,清除各类油污、锈、氧化皮、焊斑等污垢,处理后表面变成均匀银白色,大大提高不锈钢抗腐蚀性能,适用于各种型号不锈钢零件、板材及其设备。

特点: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经济实用,同时添加了高效缓蚀剂、抑雾剂,防止金属出现过腐蚀和氢脆现象、抑制酸雾的产生。特别适用于小型复杂工件,不适合涂膏的情况,优于市场同类产品。

用法:根据不锈钢的材质和氧化皮严重程度不同,可以用原液或按1:1~4的比例加水稀释后使用;铁素体、马氏体和镍含量低的奥氏体不锈钢(如420、430、200、201、202、300、301等)稀释后使用,镍含量较高的奥氏体不锈钢(如304、321、316、316L等)用原液浸泡;一般常温或加热到50~60度后使用,浸泡3-20分钟或更长时间(具体时间和温度用户根据自己的试用情况确定),至表面污垢完全清除,成均匀银白色,形成均匀致密的钝化膜为止,处理完成后取出,用清水冲洗干净,最好再用碱水或石灰水冲洗中和。

2、一种活性金属或合金,其中化学活性大大降低,而成为贵金属状态的现象,叫钝化。金属由于介质的作用生成的腐蚀产物如果具有致密的结构,形成了一层薄膜(往往是看不见的),紧密覆盖在金属的表面,则改变了金属的表面状态,使金属的电极电位大大向正方向跃变,而成为耐蚀的钝态。如Fe→Fe++时标准电位为-0.44V,钝化后跃变到+0.5~1V,而显示出耐腐蚀的贵金属性能,这层薄膜就叫钝化膜。

我能记得的就这么多了,可能还有很多方面,等想起来了再回来跟大家讨论下,谢谢

网友:
Re: 什么叫钝化?

忘记分类写  1、了。呵呵。上面就是,我习惯先说 用途 特点 的。

网友:
Re: 什么叫钝化?

好啊!又学到一点啊,谢谢!

网友:
Re: 什么叫钝化?

我估计楼主的各位大侠可能把问题看复杂了,热处理后钝化,其实是一种防锈处理,一般钝化液配方为氢氧化钠.碳酸纳的水溶液.一般热处理后,特别是抛丸或喷砂表面处理后都有此要求.

网友:
Re: 什么叫钝化?

正在打听这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
Re: 什么叫钝化?

钝化现象
    电动序中一些较活泼的金属,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介质中,变为惰性状态。例如,铁在稀硝酸中腐蚀很快,其腐蚀速度随硝酸浓度的增加而迅速增大,当硝酸浓度增加到30%~40%时,溶解速度达到最大值。若继续增大硝酸浓度(>40%),铁的溶解速度却突然急剧下降,直到反应接近停止(图5-1)。这时金属变得很稳定,即使再放在稀硝酸中也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铁在浓硝酸中或经过浓硝酸处理后失去了原来的化学活性,这一异常现象称为钝化。

网友(2007-02-28):

楼上有些解释是不是大炮打蚊子?我只知道钝化是有防锈作用(耐腐蚀)

网友(2007-03-30):
Re: 什么叫钝化?

有谁听过铜的钝化处理,
是不是所用的钝化剂不同?
我们一个供应商用加工铝的来做铜,表面弄得发红,一塌糊涂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15楼
属于黄铜脱锌----表面出现白灰(ZnO),酸洗后呈麻面----温度过高,产生锌的挥发。不适当的使用高真空炉处理高锌黄铜。----降何退火温度,采用保护性气氛,真空处理时用低真空度。

网友(2007-06-23):
Re: 什么叫钝化?

回15楼
铜或镀铜件可以纯化,一般用在金加工后的表面封闭防锈。
你的零件质量问题我认为是铸造或铸后热处理引起的(温度偏高,析锌),我曾遇到过铜环车加工后去应力退火,出现过这种情况
铸铜或铸铝件的清砂建议用喷砂处理(不要用喷丸处理)喷后上丙炯保护
铸铜或铸铝件的型砂是人工容易清除的,我单位的的铸铜或铸铝件是人工清砂的,铸后不退火,直接拿来用的
铜或镀铜件纯化工艺配方参数,上班后再传上来。

网友:
Re: 什么叫钝化?

学了一招,谢了!。以前我只知不锈钢固溶处理后,酸洗钝化,提高其耐蚀性能。但热处理后钝化第一次听说。

网友:

高中时候听老师讲课时说到,运强酸的罐装车虽然是遇酸会溶解的,但是装强酸就不会,就因为内壁被钝化了

网友(2008-04-01):
高压锅就钝化了,铝制器皿都要钝化的。提高其耐蚀性能

网友:
俺再讲得简单点:
钝化工艺一般应用于不锈钢、铝、铜件经酸洗处理后一种稳定工件表面结构的工艺,
可以起到稳定工件表面结构、性能的工艺,
一般能加强防锈、表面状态的工艺。

网友:
又学到一点啊,谢谢!

网友(2008-09-04):
引用 网友A:
PASSIVATION,
主要是用于不锈钢的表面处理,
常用的有先磨抛后再钝化,
不过钝化过的表面不能用手触及,
要戴手套进行接触的
对钝化好的产品,
要用琉酸铜溶液配比后进行滴定实验以检查钝化的厚度
在规定(6分钟) ...

钝化过的表面真的不能用手触及吗? 为什么?

网友:
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2008-12-05):
学习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
钝化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让物件(金属或非金属)表面失去或减弱活性

网友:
很中肯,好人呀

网友:
钝化适用于所有的金属吗?

网友:
长了不少知识
钝化适用于所有的金属吗?

网友:
与防腐蚀有关

网友(2009-06-12):
学习啦,不错的资料。

网友:
“钝化”
从文字上就能看出来。
钝:就是与锋利相反的意思,引申义就是迟缓、反应慢。
化:化学、化学反应。

钝化:就是让xx的化学反应变慢或产生化学反应的条件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