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内六花形螺钉的扳手标准

楼主(2006-12-30):
因工作需要,生产件中有一内六花形沉头螺钉,不知怎样紧定,有哪位大虾知其标准或哪里有卖,先行谢过。

楼主:
内六角花形螺钉扳手设计---[求助]

工作中有一M10内六角花形螺钉要紧固,但不知扳手怎样做,求大虾指点迷津。千谢万谢。

网友:
Re: 内六角花形螺钉扳手设计---[求助]

可以找实达,专门做工具的

网友:

可将"内六花形"结构横向剖开,然后用投影仪作出投影图形,再就测绘。如此就可知扳手结构了,电加工成形即可。附件是我借助投影仪测绘的螺钉。

网友:

楼主,工具有卖的,奔驰车上的螺栓都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你刚才又发了一次同样的帖子被窝删除了,同一个问题何必重复发帖呢?请看社区会员必读。一个问题,大家集中在一个主题下讨论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