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氏硬度试验载荷--[请教]

楼主(2006-12-31):
各位前辈高人,手册上经常看到维氏硬度的各种标注法。有一种至今还未读懂,直接标注“HV600~HV700”。一般未注试验力保荷时间为“10S~15S”,但我翻了手头的资料,没有发现未注试验力是多少一说。故而发帖求教各位大家,希望指点并说明出处。

. \* s* | F# F L7 O8 I+ E

谢谢!

楼主:

无人回应。

两位版主能否指点一下,在下实在困惑!

谢谢!

网友:

附上布氏硬度測定標準,或许对你有幫助。
维氏硬度测定的原理与方法基本上与布氏硬度的相同,根据单位压痕表面积上所承受的压力来定义硬度值。
测定维氏硬度所用的压头为金刚石制成的四方角锥体,两相对面间的夹角为1360,所加的载荷较小。

网友:

社區沒有限制,是不是電腦權限問題?如果公司電腦,常有这种限制的。
要不给我E-mail,直接传给你吧。

楼主:

我的是私人电脑应该没问题!奇怪。

Email:yuan0xg@163.com

再次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