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加工发热怎么办?

楼主(2006-12-31):
请问各位枪钻加工时发热,怎么样算正常呢?工件有点烫手

网友:

不知道怎么解决,老师曾说过,能不能降低转速?提高冷却效果,吃刀量减小.具体的还需要自己看情况决定

楼主:

现在转速是1800   枪钻直径8    加工材料铸铁,孔深400多   枪钻还会掉头,刚干没几件活。

网友:

铸件速度快,磨损会大,加大切削液压力。

网友:

铸铁用那么高的转数不太合适吧!

网友(2007-03-11):

转数太快了吧,一般1800的转数,这个钻头要很OK了,但我看你的技术不可能磨的那么好,转数1200转这样试试看,可能工件不会发热了

网友:

硬质合金头?
冷却压力多少?

网友(2007-10-20):
回复 网友A:

发热主要是摩擦造成的
应该
1:加大排硝次数,
2:不降低转数就要加大吃刀量
3:不加大吃刀量就要减小刀具后角
4:注意进给量的一致性
5:调整切削液,加点煤油试试

当然这些前提是你们师傅磨得一把好刀
如果是破刀,啥也别说了

网友:
枪钻45m/min 的线速度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再高点也没事,
400的深度分两头?如从一头加工,分两把枪钻,第二把直径为D7.98,

发热,进给是多大?冷却压力?有没有可能铁屑处于排不出与排除之间,没有断刀 但发热,,加大内冷压力试一试了

网友:
检查你的铸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B(2009-03-11):
发热,要找出热源.
是切削热还是摩擦热?.
如果是切削热,建议或降低转速,或增大每齿进给量,采用冷却油,加大冷却液压力和流量,充分冷却.

如果是摩擦热,建议更换枪钻肩部形式.看看你现在使用的是R?形式.如果对内孔表面要求不高,建议采用R1形式.再就是切削刃形式,比较常用的是N-8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要找出热源.
是切削热还是摩擦热?.
如果是切削热,建议或降低转速,或增大每齿进给量,采用冷却油,加大冷却液压力和流量,充分冷却.

如果是摩擦热,建议更换枪钻肩部形式.看看你现在使用的是R?形式.如果对内孔表 ...

哥们,我刚看了你的帖子。我干这个6年了,可我还是不明白你说的肩部还有形式是指哪一块?这个叫法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还有N-8这个是哪家的编号?

网友:
zhou ji?
过热就加大冷却呗。掉头可能是因为工件太热,加工结束了孔的收缩抱刀导致的。
增加流量,加冷油机,油过滤的好点.....也就是这点事了。

网友(2009-04-20):
1、用的冷却液不是专用的(换好点的)
2、转速在1600转走都小点在0.03mm。
3、枪钻的焊接有问题。
4、加大冷却液压力。
请参考http://hi.baidu.com/zhongyideji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