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的6200ZZCMS7S 轴承是否会倾斜恍动?---[求助]

楼主(2006-12-31):
紧急问题求救
NSK的6200ZZCMS7S  轴承是否本来就会倾斜恍动? 我怀疑是不是假货?

网友:

S7S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但是电动机用轴承虽然间隙会考虑到热涨因素,但不会大到可以倾斜晃动。

楼主:

手拿很有感觉,比我这的国产轴承晃动量大.   都是6200Z的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NSK轴承样本,电机用深沟球轴承内径10-18mm,径向内部游隙为4-11微米

楼主:

我这轴承不是用于电机的.   (由于买不到别的)   用于紧密 ,精密的滚子轴.  郁闷!

网友:

4-11微米的游隙应该是没什么手感了,如果你要游隙小点的可以选用游隙代号为c2或c1的呀

楼主:

在上级的指示下,还是装上了设备.  也装了哈尔滨厂的2个对比. 现在要看性能到底如何了.  谢谢非马兄弟的帮助.

网友:

肯定是假货,我这里大量使用NSK或NTN的轴承,游隙非常小

网友(2007-02-01):

为了振兴名族工业,我们要抵制NTN、NSK轴承,支持国产

网友:

这个型号是NSK的小球,正确的型号叫法是NSK_6200ZZCM NS7S,NS7S是油脂的一种型号。CM是电机专用游隙,也就是我们通常使用的间隙大小。我没明白你所谓的倾斜恍动是什么情况。请说明。。。

网友(2009-03-25):
轴承的沟曲率大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09-05-20):
必假无疑!

网友:
任何轴承都有一定的轴向游隙 当然会倾斜晃动了 不过CM的游隙晃动会非常小

网友:
倾斜恍动你是感觉不到的,要是能感觉到,假货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楼主的倾斜恍动应该是旋转精度和轴向游隙的总称吧 你说的这种型号不会有很大的 一定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