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的材料利用率是多少?模具成本如何考虑?--[请教]

楼主(2006-12-31):
我对铸造不是很了解,现有如下几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助解答一下:

1、铸件的材料利用率是多少,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或规定?
2、模具成本是如何考虑的?

拿现成的产品来说:铰座  ZG310-570单重6888公斤(机加工成型的重量),那么考虑成本
此件铸造后的单重应为多少比较符合实际?
当然,模型的成本可能要根据铸件的复杂程度来定,是吧?

我现有的图纸没有电子版的,请诸位先帮助解答,我尽快画一张示意图上传。

谢谢!

网友:

没有标准,一般来讲为70~85%,要看工艺如何,工艺不同相差很大,这就是水平问题。

模型就跟难说,要看你的要求,比如:方法、工艺、级别、材质、进度等。

网友:

根据零件不同定的,加工多少,面积大小,批量大小,形状要求精度都有影响。我们的简单一些的批量铸造比为1.2-1.4,沟槽较多,密封环类的最高到1.8,我们是按标准放余量模型控制的,双方都能接受。你的这个工件形状不太复杂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应该在9吨左右。

楼主:

这么快就回答了,感谢!

由于这个产品在寻价,所以想知道那家更为合理。楼上说得不错,此件报价单重8928公斤,单价7835元/吨,不知此价格如何?

学习了,专业名词应为:铸造比

网友:

价格不便评说,每家情况都不一样。自已多询几家比较吧,生产保证能力很重要。你的那个材质不对,应该是570吧。价格差异会很大。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
现附草图一张,请帮助看一下!

网友:

6800-7000左右能拿下来,唐山附近肯定有能做的。

楼主:

感谢脚踏实地!
后期如何等有结果了我会告诉您的。
...................................................

祝福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把你的结果放在这里,我也想知道。黄河湃网友,我看了一下你的图纸,说起来很简单,我这经常做类似铸件,只不过要小得多,几十公斤。铸造比是多少没有算过。

网友:

我们基本上用的都是铸铝的,都是些小东西,跟楼主的相比小多了,不过今天又多学了一点知识。谢谢!

网友:

恩~~这个产品应该说比较好作的不用担心!!!
我以前经常在做!!!我以前的公司是宜昌船舶柴油机厂
你可以在网上查查~~~电话咨询一下!!!
他最大可以做30吨!!价格应该很便宜的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很忙没有上线!!!
回答的晚了

楼主:

这几天正在联系之中,有结果我会回来告诉大家的;
感谢你们的热心!

楼主:

这批铸件基本定下来了,铸造比1.18,价格约在6800左右;
脚踏实地女侠说的还是挺准确的,因为有了您的那个参考数值让我心中有数了许多;

在次特表感谢!!!

网友(2007-02-14):

客气,能通过社区为大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真的很荣幸,祝你情人节愉快。

网友(2007-10-06):
不能一概而论,具体的产品有不同的结果,比如加工面积的多少,加工面的重要程度,都影响加工余量的大小,而且,是否要 增加工艺筋等等,孔是实心还是空心,所以要根据图纸具体分析。

网友(2009-05-08):
有学到一些东西    感谢LZ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2009-06-12):
我也是铸小件的,不过今天又多学了一点知识。谢谢!

网友(2019-07-26):
希望这版块里多些像楼主这样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