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系统怎么设置机械零点?--[求助]

楼主(2006-12-31):
发那科系统怎么设置机械零点

网友:

你是什么机床呀?

网友:

调整一下限位快就行了。你想怎么调整都行啊  或者用软件偏移机械原点咯

楼主:

是大连机床厂的CL-15全机能数控车床

网友:

进入 参数系统 ,选择设置G代码及相关设置,然后修整到你要的坐标数字
应该是这样的,不知道你的系统是什么版本 。

网友(2007-11-21):
0i   系统是先手动移动到自己想要的零点位置,再打开参数开关,设置1815参数的x z的4号位为1。关机,开机,关闭参数开关,复位,移动,输入g28x0z0.

网友(2010-11-29):
回复 网友A:

将拖板移动到离主轴较远的位置,修改FANUC参数中的1850参数第4位,然后断电。再通电。
机械零点参数设置完成。

网友:
偶 做加工中心的,你说的机械零点是工件系零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