铍青铜(薄壁)与不锈钢(1Cr18Ni9Ti)的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06-12-31):
本人设计一种小量程的机械式压力传感器-压力开关,采用铍青铜波纹管为敏感元件,但是接头要求不锈钢,所以要求铍青铜和不锈钢进行焊接,也可以用第三种材料进行转接实现。其中铍青铜波纹管为壁厚为0.1mm的环行结构。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采用钎焊焊接方法

网友:

楼主最好能够给个示意图;% k- u. `+ r1 H
用钎焊,银焊条或者是电阻焊,也可用钨极氩弧焊,不过要具体对待。

网友:

可以参考薄壁蜂窝件的钎焊,如蜂窝密封

网友(2010-03-12):
初步断定可以试下激光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