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圆锥滚子轴承,计算---[请教]

楼主(2006-12-31):
如果一个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动载荷Cr为1200KN,那么它能承受的单向最大轴向载荷为多少?(请教)

网友:

建议详细计算要参考相关手册,
 所受轴向力要考虑如下因素:
 1,轴承的使用寿命
2,轴承型号

楼主:

我一直在研究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轴向力,它的轴向力还应该和圆锥滚子的倾斜角度有关,谢谢二楼。

网友:

   根据TIMKEN的计算方法(和ISO略有差别)结合你的数据,Ca应该是

Ca=1773*tan(b)

其中b是1/2 外圈滚道夹角(cup raceway included angle )

楼主:

很感谢四楼,如果双列圆锥的型号为97532(160X290X174),
能否给出Ca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