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907碳钢出现大面积的裂缝---[请教]

楼主(2007-01-01):
我是在某海军军工厂,负责的是潜艇的维修工作.最近发现焊接907的碳钢时出现大面积的裂缝,无论是焊丝还是焊条都出现这个问题.其中焊丝和焊条均为907焊条经过加热了.想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望能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好!
这几天没有上网,没能及时给予回复,见谅!
不好意思,我没有查出907钢材所对应的GB为何种材质,请帮助查一下;
是否属于装甲钢累材质?

焊接出现裂纹,你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查找原因:
1、焊接环境温度较低,而母材本身需要预热;
2、焊缝层间温度控制不好;
3、焊接规范调整不好,焊接电流偏低;
4、焊接顺序不太合理;
5、焊后需要保温,或需要退火处理。

网友:

2楼的哥哥给予的楼主的答复已经很完美了!请问楼主:您所说的907碳钢中的“907”究竟是这个材料的钢号,还是这个材料的生产标准?这个二者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谢谢!

网友:

"其中焊丝和焊条均为907焊条经过加热了"       应该说的是焊条的牌号。

网友(2007-03-29):

该问题请遵守相关规定,与军内技术责任单位联系!!注意保密问题!!

网友:

我也是海军军工厂的,在这里善意的提示楼主还有管理员。
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提出的问题分开。
注意保密。
如果楼主没及时看到,希望管理员给屏蔽一下。
一定要严肃纪律。

网友:

7楼说的对,只谈遇到的问题,不要涉及到单位的具体性质,尤其是军工单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