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系统参数修改方法---[请教]

楼主(2007-01-01):
    各位同仁好!

       我想问一下我想改参数,可是在参数写入的地方没法修改,我用的是法兰克的系统,写入1就是允许写入,可是写不进去?不知是何解?

楼主:
Re: 请教法兰克系统参数修改方法

各们大哥,帮帮忙,小弟在此先谢过了!(0i系统)

网友A:
常用机械参数

供大家参考!

网友:
Re: 请教法兰克系统参数修改方法

在MDI模式下就可以,

网友:
Re: 请教法兰克系统参数修改方法

呵呵,3楼社友挺厉害啊!
是你自己做的吗???

网友(2007-03-17):
Re: 请教法兰克系统参数修改方法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
Re: 请教法兰克系统参数修改方法

用一下   手动输入  即可!

网友(2007-04-26):

MDI模式

网友(2007-06-27):
Re: 请教法兰克系统参数修改方法

MDI模式。本人也是搞数控车床加工的。

网友:

这可能是系统的参数被锁住了,你可以在MDI模式下,按上下翻页键,找到参数3292后,从左至右
左边的第一位参数改为0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上下翻页好麻烦的.不知道好多人不用搜索呢.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此问题仅有这一种可能.

网友:

10楼的说得对,不过那个参数不是3292.0,而是3292.7 你把3292.7的1改为0,在MDI模式下,可以写入1进行修改参数了

网友:

3208最后1位设1

网友(2007-09-08):
Re: 法兰克系统操作历参数是什么---[请教]

法兰克系统16i
法兰克系统0i

网友:
Re: 法兰克系统操作历参数---[请教]

        各位同仁请帮我一把在打开法兰克系统0i操作历参数时1016后数第四位改为1可还是不行请问还需要改什么
                                                    多谢

网友:
Re: 法兰克系统操作历参数---[请教]

3292左边改为0

网友:

   机床本身就是0还是打不开

网友:

按一下复位

网友:

MDI模式下改完后重开机床看看!!

网友(2008-09-08):
3楼是人才``

网友:
可能需要一系列的按键操作。
比如:在打开钥匙开关的情况下,按住某键30秒,再按一下另一个键,那个保护开关就开了。PMC里做的。问问厂家吧。自己看PMC也行。
如果楼主确认常规方式都无效的话。

网友(2009-07-11):
我的法兰克出现085通讯错误,传不了程式,在那个参数改,谢谢

网友:
这可能是系统的参数被锁住了,你可以在MDI模式下,按上下翻页键,找到参数3292后,从左至右
左边的第一位参数改为0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3292需要在“OFFSET”界面中改动。

网友:
在MDI模式下就可以,把 第一个该为1就可以拉  我也是做FANUC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这是发那科参数的一个自锁参数。

网友:
在MDI 模拟下就可以的

网友(2009-10-17):
在MDI模式下就可以,

网友:
到底是哪个,怎么有不同的答案呀

网友:
需要密码啊

网友(2010-07-15):
请问一下怎么样修改机床的移动速度

网友(2010-08-23):
类似需求,路过看看。

网友:
MDI模式下,左边的第一位参数改为0就可以了

网友:
坐看··············我也不会,学习下···············

网友(2010-10-12):
谢了从心底里感谢你啊
用谁说的那句话“我感谢你八辈祖宗"

网友:
就是在MDI模式下该1就行了,该完参数别忘改回0,要不你 开关床子出现报警

网友:
参数博大精深  很多都不明白、

网友(2010-12-12):
大家好!请问法兰克系统中如何控制进给速度,我这边有二两台刚卖的数控车床,编程后运行,结果F1和F100的速度没区别,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在MDI格式下,找到写参数开关,输入1就可以了。

网友:
没事的时候看看操作说明书呗

网友:
MDI模式    解锁

网友:
系统参数不可以该动的、、、、、、、、、

网友:
MDI模式。本人也是搞数控车床加工的有多年了

网友(2011-09-18):
     按下操作面板上的设定键后,在MDI模式下,将可写入参数修改为1就行了。以后就可任意再改参数了。

网友:
在mdi模式下修改就好了

网友(2012-06-05):
MDI模式下不行就找到参数开关输入“1”  如果报警的情况下就需要调K参数,具体办法是下面的按钮,找到K参数,然后在选项20里面最后一个格子里输入1.解除报警,参数开关输入1,然后在MDI模式下就能修改了

网友:
MDI方式,
点OFFSET,点软键SETTING,在PWE输入1,就可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设置可写在MDI方式下,

网友:
参数在PMC里被厂家锁住了,一般厂家会做一个K参数在PMC里锁住,最好问下厂家,或者自己查PMC图慢慢找

网友:
FANUC 15M FANUC 0i 好像是8000号参数是开

网友:
确实是在MDI上改~又捞一分~

网友(2012-09-22):
要在MDI模式下才可是输入的!

网友:
一直想学发那科维修,但资料太少了。

网友:
模式开关打到MDI模式。

网友:
在mdi方式下,3290号参数的第7位改为0
记得参数是从0位开始的啊

网友(2012-10-31):
应该是模式没选对,参数修改都应该在MDI模式下进行的。

网友(2013-04-27):
MID模式下可以修改的

网友:
呵呵,很不错的一个网站平台,多多交流

网友(2013-12-29):
在MDI输入

网友(2014-02-28):
不是需要 先条出警告码才可以再MDI模式下修改吗

网友:
数控车床加工路过

网友(2014-04-16):
MDI模式下,就可以

网友(2015-06-13):
复古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大家参考!

可以看吗?谢谢

网友(2015-09-01):
RE: 法兰克系统参数修改方法---

内容请教一下

网友(2015-11-15):
各位同仁好!
         请教法兰克机床,abs键启动,程序零点用G54,程序启动后,机床点位总是走得不对,机床也不报警,程序能顺利做完,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2016-11-10):
要在MDI模式下才可是输入的

网友:
感谢三楼总结的资料。

网友(2017-06-17):
学习了,可以3楼资料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