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下黑铁皮的冲压件,想表面喷漆---[请教]

楼主(2007-01-02):
求助:简单的表面处理喷漆操作方法,请大家介绍一个方案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有部分1MM下黑铁皮的冲压件,想表面喷漆.可对这方面工艺实在不懂.

想请各位给设计个投入少,并可长期使用的方法,正常情况下漆面能保持两个月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比较好办,工艺可以这样安排:

冲压件--表面前处理(除锈)-沾漆(不采用喷漆,因为估计你的冲压件较小,这样省漆)-悬挂空干

漆可以根据现实情况采用烘干漆或常温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