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材料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7-01-02):
 请教各位大侠,复合材料为 基层2.4MM的碳钢,复层是0.3MM不锈钢. 两块板子对接.要求表面耐腐蚀,强度也有一定要求. 用那种焊接方法?

有人提议用MIG钎焊,冷弧焊. 冷弧焊是什么我不知道 .请问这2种方法可以嘛 各有什么样特点 顺便也介绍下什么是冷弧焊把 我查了 没查到.....

网友:

楼主好!
首先我给你解释几个定义:
   MAG焊:熔化极活性气体保护焊.MIG焊: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

冷焊和热焊主要是针对铸铁焊接所提出的:
冷焊法
  此方法是焊前不对工件进行预热,或预热温度不超过300℃。常用焊条电弧焊进行铸铁冷焊。根据铸铁工件的要求,可选用不同的铸铁焊条,如补焊一般灰铸铁零件非加工面选用Z100焊条,补焊高强度灰铸铁及球墨铸铁零件选用Zll6或Z117焊条。
热焊法
  焊前将工件整体或局部预热到600~700℃ , 补焊过程中不低于400℃,焊后缓慢冷却至室温。采用热焊法可有效减小焊接接头的温差,从而减小应力,同时还可以改善铸件的塑性,防止出现白口组织和裂纹。
   (常用的焊接方法是气焊和焊条电弧焊。气焊常用铸铁气焊丝,如HS401或HS402,配用焊剂CJ201,以去除氧化物。气焊预热方法适于补焊中小型薄壁零件。焊条电弧焊选用铸铁芯铸铁焊条Z248或钢芯铸铁焊条Z208,此法主要用于补焊厚度较大(大于10mm ) 的铸铁零件。)
...............................................................................................................................

其次,再给你说说复合板的焊接;

     如你上述不锈钢复合板由于板的厚度很薄,建议你采用钨极氩弧焊焊接,此方法比较容易控制;
     焊丝选用如下:
 针对1Cr18Ni9Ti+Q235,基层焊丝选用:ER50-G,过渡层选用:ER309,复层选用:ER347
要针对不同的材质选用不同的焊丝。

网友:

楼上的好棒!!
学习ing~~~~~~~~~

楼主:

  谢谢斑竹的回帖,我查到了我想要的资料. CMT (cold metel transfel) 冷金属过渡技术, 将送丝与熔滴过渡过程进行数字化协调.当焊机的DSP处理器监测到一个短路信号,就会反馈给送丝机 作出回应抽丝.从而使得焊丝与熔滴分开 使得熔滴在无电流状态下过渡.

 n

  特点: 1, 低至极限的热输入量,当短路电流产生,焊丝即停止前进并自动回抽,过渡是无电流状态下

           2, 无飞溅焊接 短路状态下焊丝的回抽运动帮助焊丝与熔滴分开 使得熔滴过渡无飞溅.

网友:

的确是一种不错的焊接技术。
楼主最好能够将此技术的使用效果根据实际情况总结一下,发到此帖中供大家相互学习,
包括它的参数选择,常见缺陷,变形情况,焊接质量等...

切记,在此感谢!

楼主:

 真的不好意思!这种设备我还没接触过........我只找到有这项技术的公司 奥地利的Fronius 和德国的EWM. 可以通过这个网址看看 http://www.fronius.com.cn/fronius_cn/intrnews.asp?n_id=221

网友(2007-10-25):
我们也准备做复合板的,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