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规极限尺寸如何确定?---[请教]

楼主(2007-01-02):
 现加工螺纹M87x1.5 和M80x1.5,用途是一般联接用,牙型为60,内螺纹是薄壁钢管件,外螺纹是铸铁件

各位大侠:螺纹规极限尺寸如何确定?

网友:

螺纹规是有买的
用标准件螺栓、螺母代替
非标自制产品,自制(螺栓、螺母)螺纹规

网友:

市场不是有卖标准检具的吗?可以去找找

网友:

首先需要确定要使用的螺纹规是基于那个标准(ISO/DIN/ASME等)。
如果是基于ISO(等价于中国国标),你可以参看国标正文,内有螺纹规公差带位置和各个尺寸(大径、小径、中径、牙型半角、螺距)的基本尺寸和公差大小(或者极限位置尺寸)。该标准社区就有。如果要购买的话,这种螺纹规也有成品可卖。你可以咨询检具供应商。
如果是基于DIN/ASME等标准,其标准内有计算准则,公差表格等可以查阅。需要取得这些标准的原文。

网友:

推荐外螺纹用6g,内螺纹用6H。

网友(2007-05-08):

极限尺寸和要按照偏差与公差来的,如果没标的话公差偏差的话,怎么算啊

网友:

公差就不会吗?自学下!

网友:

到国家标准出版社购买国标GB934-83就会算了。首先要确定你的M87-1.5的工件的公差要求。然后再计算螺纹量规的极限偏差。为什么不选用推荐的公称直径M85?

网友(2008-06-08):
好东西,我也正想知道呢

网友(2008-07-28):
有谁知道吗???请告知一下

网友:
M80*1.5 工作塞规 6h  通规:中径:79.049( 0--0.014),大径 80.030(0--0.028)
                    止规:中径:79.252( 0--0.014),大径 79.559(0--0.028)
M80*1.5 工作环规 6g 通规:中径:78.977( 0-0.018),小径 78.335(0-0.018)
                    止规:中径:78.816( 0-0.018),小径 78.507(0-0.036)
M87*1.5的我一会再算算,再往上传吧!

网友:
M87*1.5 工作塞规 6h  通规:中径:86.049( 0--0.014),大径 87.030(0--0.028)
                    止规:中径:86.252( 0--0.014),大径 86.559(0--0.028)
M87*1.5 工作环规 6g 通规:中径:85.977( 0-0.018),小径 85.335(0-0.018)
                    止规:中径:85.816( 0-0.018),小径 85.507(0-0.036)

网友:
暈死了,精度等級都沒說,哪來的極限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