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底粗糙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02):
我说的这个槽是一根轴上的密封圈槽,槽底R0.5-1的R倒角,槽底粗糙度要求RA1.6,要求槽底光滑,不能有截刀痕迹,槽宽4.5,槽底直径34!工件直径40长400-500MM靠近顶针附近车削发生震动,需要大批量生产,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指教一下

网友:

对同心度有要求吗?如果没有要求的话采用一头夹一头顶可以解决(同心度可以控制在0.1以内三抓好的话应该在0.05以内)。有要求的话,可以采用低速车或是掉头把有槽的一头放到主轴那头车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光洁度要靠你的刀去控制,刀磨好一点可以摸成型刀,刀的光洁度一定要好。

网友:

用强力顶尖或跟刀架试一下

网友:

1.对同心度有要求吗?如果没有要求的话采用一头夹一头顶可以解决(同心度可以控制在0.1以内三抓好的话应该在0.05以内)。有要求的话,可以采用低速车或是掉头把有槽的一头放到主轴那头车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光洁度要靠你的刀去控制,刀磨好一点可以摸成型刀,刀的光洁度一定要好。
 2.用强力顶尖或跟刀架试一下
我谈下我的观点
1.首先你是用的什么型号的机床,考虑刚性与震动有关系,供生产这个产品设备台数(普通,数控)
2.你的批量到底是多少?这个与安排工艺流程有关系
3.选择夹具与时间,效率等关系

在考虑我的1.2.3以后定,
一是做一个对抗震动性的夹具,用到旋转面与高力弹簧就OK了移动灵活,不影响效率
机床允许情况下那应该有一台机床切槽,对效率有影响
如果用顶尖或跟刀架会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一是做一个对抗震动性的夹具,用到旋转面与高力弹簧就OK了移动灵活,不影响效率
机床允许情况下那应该有一台机床切槽,对效率有影响
如果用顶尖或跟刀架会浪费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