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3Cr13模具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7-01-02):
2Cr13、3Cr13模具一批,要求硬度42-44HRC,每次真空热处理后,有三分之二模具硬度不是高于44HRC就是低于42HRC,只有三分之一在合格范围,换了好几家热处理厂,结果都差不多。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此零件硬度要求为什么这么严格,只有2度偏差?一般标注是4度偏差,是否可以标注为42-46
或>=42。
2Cr13,3Cr13相当于调质钢,而硬度即是淬火硬度,材质与硬度不匹配.建议用9Cr18轴承钢。
硬度高或低是有对应措施的,至于同等热处理条件下硬度有高低也是正常的,只要在允许的范围内,此零件的硬度要求大高了。
同等热处理条件下硬度有高低是很难分析和处理的,一般与结构形状,材质均匀性,预先热处理,炉内零件搬放位置,淬火或冷却先后时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