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等离子焊接12CM不锈钢板---[请教]

楼主(2007-01-02):
各位大虾 谁知道12cm不锈钢板的焊接工艺哦,用等离子焊接 不开坡口,一面焊接 两面成型,有懂得的朋友都来上面踩踩,希望斑竹也能来发表一下

网友:

楼主好!
没有及时给你回复,见谅!

您所提及的不锈钢板应为12mm吧?
从等离子的焊接范围来看,由于其焊接最大厚度为10mm,故12mm很难达到单面焊双面成型,
当然这也与您所选用的设备有关系,看看该设备是否可以达到此焊接厚度,然后再考虑其他事宜。

楼主:

不好意思啊  打错了 是12mm 不过据朋友说 等离子焊接不锈刚的焊接范围确实可以超过12个CM ,我忘记是法国还是哪个国家的研究室有一种等离子焊机能焊30CM厚的钢板 还是想请教一下12mm的不锈刚用等离子怎么焊接 上次用的10mm的参数焊接 离子气太大了 这次希望斑竹能多支持下 帮着问下这个12mm的工艺到底应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2014-03-11):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喷嘴孔径能大道4.2以上就可以,第一焊接时的小孔一定的贯穿,气柱没有那么大就不行,再一个就是喷嘴能够承受那么大的电流,估计要达到300以上快400A了

网友:
焊接10mm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经常调设备,12mm我也试过,就是喷嘴孔径不足,孔径太大微弧就成问题了,如果微弧稳定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