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型号Ti315)的编程软件---[紧急求助]

楼主(2007-01-02):
我急需西门子PLC(我的西门子PLC型号为:Ti315)的编程软件,哪位大虾有,不知道西门子的编程软件是否能通用,还请一并指教为谢!

网友:

回复楼主,我身边只有西门子S7-200的编程软件,可能无法编辑Ti315的PLC!

网友:

西门子PLC没有Ti315啊,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西六门子的PLC没有TI315吗?那我明天把PLC的照片拍上来,让专家帮我看看哈.因为我不懂PLC,也许可能看错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尚未解决,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

没看到上传的图片啊~~~

楼主:

图片来也

网友:

可以用Step7 V5.3吗?

我们除了200系列之外,所有300系列的PLC都是使用Step7 V5.1~Step7 V5.3版本的。没有特别指定用Ti315.

软件太大,450M,不好传那!

楼主:

Oh, my god! It's so big!
My problem had been resolved. We had been used the other PLC replace it.
Thanks all friends of this BBS for your warm and help.

网友: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用别的PLC代替它了。感谢各位朋友参与本主题,并提供热心的帮助。

网友:

这个PLC好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