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浴,油浴的特点与区别?

楼主(2007-01-02):
各位前辈能否讨论一下,过盈配合热套装配。水浴,油浴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谢谢!

网友:
Re: 请教:水浴,油浴的特点与区别?

不知道我对您的问题理解对不对,我认为水裕的温度要比油浴的温度低一些

楼主:
Re: 请教:水浴,油浴的特点与区别?

前辈客气了,我是心中疑惑所以发帖求教。

我想是否水浴加热速度较快,但论加热的稳定性和均匀性较油浴差一点。

 V! \ f1 H: k; Q; Z

谢谢!

网友:
Re: 请教:水浴,油浴的特点与区别?

我见过电加热的多些,水浴的少些。

网友:
Re: 请教:水浴,油浴的特点与区别?

1,提倡装配用热套方法,简单实用,还可以用冷缩方法,它投资相对要大点.二者都很好地保护了配合面,定心和配合精度高,过盈量保证不变。
2,还可以用压入法,但配合面受到了挤压损伤。
3,最次的是敲入法,因受力不均匀,配合面受到了严重损伤,定心精度下降,实际过盈量严重减小。

至于热套介质建议用油,一配合面没生锈可能牲,二加热温度高.但有油蒸气,还得防火。

楼主:
Re: 请教:水浴,油浴的特点与区别?

谢谢三脚猫大侠的解说,不知大侠是否有热套方面的详细资料,能分享否?

谢谢!

网友(2014-05-09):
水浴比油浴冷却速度快
水浴易产生汽化气泡,硬度会产生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