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轴承两种安装设计方法比较---[请教]

楼主(2007-01-02):
如果使用一对调心轴承,现有两种安装设计方法

 q+ z

1   一端作为固定端,一端作为浮动端,固定端承受轴向力,浮动端吸收膨胀量,即不管轴向力往哪个方向,固定端和浮动端都不会变化

* G# p0 i, { c

2  没有固定的固定端和浮动端,而是给这对调心轴承留出一定的空隙比如0.3mm,轴向力往哪端,哪端就是固定端,另一端就是浮动端,如果轴向力反向,固定端和浮动端也反向

这两种设计方法都很常见,我的问题是,这两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方法2 一般用于短轴配置,在轴向载荷平稳的情况下,轴承寿命会比方法1长.
但我所知道的方法不完全象你描述的,
"给这对调心轴承留出一定的空隙比如0.3mm",而是两端的调心轴承,各自在一个方向有轴向定位.一个方向有间隙.

网友(2007-03-06):

动力输入端最好固定否则磨损连轴器

网友(2007-11-11):
没有优缺点之说,只能说这两种装配形式用于不同的场合!

网友(2009-05-02):
我想问几个问题:
1、轴承定位方式(如交叉定位)
2、轴承配置方式(选用什么样的轴承)
3、调心轴承所说的是什么轴承(SRB。CARB 调心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