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印机甩角---[讨论]

楼主(2007-01-02):
纸张甩角现象,又叫散尾,是指印刷时,纸张拖稍部分向各自方向轻微的延伸,整张纸呈梯形,印刷上去的图文在拖稍位置向两边延伸,并且每个色组或每次色印刷所造成的延伸值又是不相同,没有规律性,故而产生套印不准.这种现象是胶印水墨工艺和压力印刷必然形成的,如果套印误差在允许范围内尚可,超过套印误差的最大限度则必须加以解决.

欢迎大家探讨它的因果关系,解决方案.

网友:
Re: 欢迎参加胶印机甩角的讨论

我看过相关的书,可是忘了,没有实践经验。
我想应该从纸张自身质量和周围环境,还有机器操作和调整来分析和解决吧!

网友:

甩角的在目前的印刷方式下发生是必然的,只是只要套准误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是允许的。只要印刷中有压力和油墨的粘性存在就有可能发生甩角。如果牙垫不在水平水平面上,还有在纸张交接过程中前叼口不平服这些都会造成甩角。还有在印刷过程中由于水的存在也会造成纸张的伸缩。总之甩角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也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故障。

网友:

对于四色胶印机来说,通过滚筒的直径差来解决,需要进行量化计算,我的四色机就有这样的补偿要求。版滚筒,橡皮滚筒,压印滚筒都有相应的补偿量,尽量拟补楼主所说的问题

楼主:

同意大家的观点。 关键的问题是套印即使准确(肉眼看不见),甩角依旧存在,这样导致网点不能在下色橡皮的倒印的图文重合,以致图案出现色变,影响质量。 宁荣华老师的观点是要求交接等"1条线"     不过有些带有修正功能海德堡机有时却要使牙垫不水平。中间低,2边高 。

网友:

我感觉楼主说的应该是“胶印重影”,滚筒交接的“位置”很关键;牙垫的高低是根据纸张来定的,在设计基准上进行“调纸”,这个“基准”也很重要,纸张拉长后,为了补偿版尾套准,四个滚筒的直径是不一样的,这些因素要综合考虑,必须量化才能解决,我的机器“重影”量可控制在0.02以内,墨色稳定,这是日本的胶印机核心设计技术.

网友:

莫克机械提的问题是国内所有多色印刷机制造企业(可能有点说过头了)所面临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印刷机械设计的一个诀窍,我在日本学习印刷机械设计时,起初他们也是不教我这些的,不过学成后,在国内确实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不知莫克机械网友是否从事多色机设计和技术工作,您的问题很专业,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很有深度,认识你我很高兴.

楼主:

很高兴能够看到国内设计制造水平的提升。
我认为纸尾等局部的套印不准,应该可以说是甩角。而整体的套印不准就是重影了。严重的就是皱了。

楼主:

我本人不是从事多色机设计的(没那水平),是胶印机使用,维修,维护的。在印刷厂。

网友:

欢迎多提出您在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做机械的很有价值,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在公司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尽力给你提供一些解决措施,因为牵扯一些技术保密的因素或市场竞争的考虑,有些问题的解决措施不敢过多的提供,尤其是一些详细的设计计算,公司不允许对外公开,不过如果你能提供邮箱地址,可以邮件联系,沟通更好些,我的邮箱:yinshuajixie@163.com

网友:

可能是说法不同,对于单色机,我们和你的说法差不多,对于多色机,是湿压湿的印刷方式,您的说法我们叫做局部重影,通过版在滚筒上的包角补偿来拟补,也就是说,1234的滚筒版尾,依次拖后

楼主:

我没有学过印刷机设计,基本是自学,学了个皮毛。深奥的问题我也搞不懂得。一些单位名词可能也不是专业说法。见谅。
大家可以多多交流。黄牛 你有加我qq了吧!我邮箱MOK2005wf@163.com    moke2000@163.com
 弊人小姓黄。

网友:

如果你在使用多色机器的过程中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改变版衬厚度来解决,1234版滚筒依次减小0.01mm,我们制造滚筒时,差值比这个要小,但是比这再薄的垫子恐怕你哪里不好找,现在有0.01mm后的铜皮可买,那个滚筒出问题就在那个滚筒上减小厚度(或在前面的滚筒上增加厚度)

楼主:

    你说的这个技术我以前就有使用过了,也就是滚筒异径法的变形  。我的经验数据,可以适当改变中心距,要针对机器及薄纸张 1色+0.03,  2色+0.02   3 4色不加  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套印情况。 印迹长度和厚度比为3比1
  不一定要0.01的材料  现在的印版加衬垫厚,普遍数据都比较大,可以在衬垫上改变。

网友:

你的办法也很好,不过我们的机器改变中心距可能实现不了,固定的,只有调整压力时能够改变一点版滚筒和压印滚筒中心距,但这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调整传纸滚筒有可能实现,我们的色组之间的传纸滚筒是固定不可调的.我分析你的办法是通过改变中心距的办法来达到直接改变齿隙从而间接实现补偿,但这样如果齿轮压力角是20度的话会效果明显,如果是14度压力角,效果不一定明显,尤其是日本机,压力角和齿隙有对应关系,压力角越大,齿隙受中心距变动所造成的影响越大,这也是我们造机器时极力规避的事情,典型应用:纸张厚度变化,调整压力后,齿隙变动越小越好,这也是印刷机械制造业为什么总选择小压力角的最主要原因,尤其是日本机器,涉及到印刷滚筒的齿轮全部都是14.5度的小压力角.

网友:

好厉害,又学到东西了!
比学校学的强多了,很有意思!

楼主:

“黄牛”兄说的很有道理。
国内常用40Cr及铸铁(HB187-228)等
海德堡 罗兰 合金耐磨铸铁   如3菱胶印机齿轮材料GC-28    硬度60HRC  小森的球墨铸铁

楼主:

齿型角(压力角)
日本 小生也有过20度角的单色机
宾田14.30度

瑞士彩金 15度
意大利有20度的

德国
罗兰rzk 15
海德堡 15
米勒 15
国内大厂也1般选 15
螺旋角就比较随变了  国内北人常用17度34分23秒(仿罗兰)  上海光华 23度18分(仿海德堡)

网友:

莫克机械网友提供的参数很有用,我记下了,不过滨田的压力角为14.5度,千真万确,可能呢笔误了.
我们做的齿轮,现在都用40Cr,高频淬火后变形小,齿形稳定,滨田的大部分设计为45#钢,日本的材料好,我们比不了,只能升格一级材质.

楼主:

我说的14.30=14.5   我是按1度=60分算的,下次改大家的说法。谢谢提醒。

网友:

奥,我理解错了,不过只要体现的意义一致就可以,不影响我们的技术沟通。

楼主:

不知道黄牛兄的4色歪斜校正是如何设计的?
理论上, 如果是调传纸滚筒,会不会导致甩角更严重?(比起不调)
对于调传纸滚筒的机械,假如2色歪 ,其它不会。调节1色后的传纸滚筒是否会影响倒3 4色的套印? (因为纸张交接的位置改变了)
还是再有其它滚筒去修正回去?
厂里的其中1台中景PZ2660E是调传纸滚筒的,不过只有2色,不清楚4色的情况。

网友:

你分析得有道理,如果调整传纸滚筒,调整前面的,会影响后面的,后面必须补偿;调整传纸滚筒会出现重影问题,其中甩尾是重影(局部重影)的一种情况,调整版滚筒(或版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这样看来,如果2个机组只有1个滚筒传纸的机型,不是象鸡肋?哈哈  要2色一起调。一色调偏,一色纠正。如果下色偏的方向不符合,就白干了?

网友:

机组式的可以逐一补偿,如果是共用压印滚筒的,确实是鸡肋,我们的机械是共用压印滚筒的,V形排列,不能采用调整传纸滚筒的结构方式;至于歪斜调整,我们正在考虑,产品中还不带有这种功能,我的想法是调整版夹结构更优越。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调整传纸滚筒,齿轮的啮合会受到影响,这是个大问题,影响齿轮寿命,叼纸量的变化,会出现高速不稳定的情况,应该重点考虑

网友(2008-05-13):
请问GC-28是什么材料

网友(2009-09-05):
腊月的黄牛有qq号码吗,那样更好联系

网友(2010-05-02):
这个东西应该说使个难点,国外有很多解决方案,主要在纸路和衬垫上做文章。
甩角主要是由于压力所至,纸张在滚筒之间犹如面条一样被展开,加上胶印机的润湿装置作用,纸张膨润,色组越多越严重;
单张纸印刷机在制造时理论上严格要求所有滚筒叼牙牙垫与滚筒表面在一个曲面上,误差越小越好(一般应小于1丝),叼纸牙的开闭时间、叼纸力量严格保持一致,使所有牙齿同时将纸张边口控制住,严禁发生滑移现象;同时为了使纸张不能失控,结交双方要有共同控制纸张的时间,这个时间也很关键:如果短了,则纸张失控,容易出现重影、掉纸、规线变化等故障;如果长了,轻者纸张变口会被咬破,重者会发生撕烂纸张的问题,造成印刷事故;
实际在设计和制造印刷机的过程中,必须要把材料在压力和润湿状态下变形的约束条件考虑进去才能设计出实用的设备,目前主要采取的措施有:
1、第一色组压印滚筒咬纸牙垫被可以装配成凹型,其他色组依次正常,通过咬纸的轻微误差消除印迹变形;
2、多色机在印版滚筒的包衬上做细微调整,不采用完全一致的衬垫,如使其依次减小2丝的厚度来弥补纸张的伸展;
3、在印版滚筒上设计扇尾套准调节机构,通过拉版减小扇尾;
4、在递纸滚筒设计时考虑扇尾因素,将递纸牙轴设计成可以控制弯曲量的机构,在印刷前刻意将纸张变形,用以消除纸张在印刷过程中的工艺变形;
5、配合递纸滚筒的微量变形,递纸摆牙、前规定位台板等都刻意根据需要稍调整;

不完全,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问题搞透彻,呵呵。

网友(2010-06-01):
“单张纸印刷机在制造时理论上严格要求所有滚筒叼牙牙垫与滚筒表面在一个曲面上,误差越小越好(一般应小于1丝)”-----------恕我直言,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其他的措施有道理,牙台高度是要调整的,这叫调纸,这个调纸范围也是分段的,厚纸和薄纸牙台高度要做相应补偿,例如海德堡的,厚纸时候要把叼牙进行调整,这个是涉及机械的关键。

网友:
我在日本学到的印刷机械设计知识不是这种说法,不过很多道理和29楼有些相近,无需第一色组压印滚筒咬纸牙垫被装配成凹型,这样会出现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