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鼠标自动磁吸不灵,求助

楼主(2007-01-03):
最近用cad时,感觉好象鼠标老点不到已经有提示的点上,自己找了找设置里面也没搞好,很着急啊 以前很方便的。。那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是鼠标的问题吧,还有用捕捉啊
是光电鼠标就把下面的发光区清洁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好像是在工具栏的选项里面设置或者是捕捉这类的问题吧!时间久了我也忘了,呵呵!

网友:

在工具栏--草图设置--选择;
还有就是最下边“正交”“捕捉”等栏中开启“捕捉”即可。